怎么识别象频干扰

楼主(2021-11-15):
本地中国之声是1008千赫,然而用磁棒长的,灵敏度高点的收音机在中波低端能收到中国之声,但是我忽然想到会不会是象频干扰呢?

1008-465=543,难道收到的是象频干扰?

网友:
央广地方转播台大部分地区的在低端,晚上基本会有高端的一个再补充,传的远一点。

网友A:
不太可能,像频指和本振频率呈镜像关系的频率,与接收频率相距2倍中频,AM用的是高本振,1008的本振在1473,像频在19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像频指和本振频率呈镜像关系的频率,与接收频率相距2倍中频,AM用的是高本振,1008的本振在1473 ...

1008+465=1473,它的镜像频率应该是1008-465=543。
可能我理解有误,应该是543处有个台,然后也在1008处出现。那么中波低端那个中国之声,就不是1008的镜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8+465=1473,它的镜像频率应该是1008-465=543。
可能我理解有误,应该是543处有个台,然后也在1008处 ...

你确实理解有误,互为镜像的频率,是以本振为对称轴的,而不是以接收频率对称,可能低端也存在一个台,你具体要看下低端的实际频率,虽然谐波互调也可能产生假像,但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短波,在中波不太可能。

网友:
央广网上的频率表只记录主发射台,各地的转播台并不登录,所以那上面是查不到的。上海本地的540KHz转播台工作了几十年了,莫说邻省浙江、江苏各地区的540KHz也是顽强如一地转播着央广,就是内陆各省连县一级地区都有大量的540KHz转播台持续播出,此事还尚未听说有偃旗息鼓之举。

网友:
本地央广频率也是540,几十年从没变过

网友B(2023-09-06):
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信号源收到2个台,一低一高,那么这样就可以说,高的那个是镜像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信号源收到2个台,一低一高,那么这样就可以说,高的那个是镜像啰?

     较严密的说法是一个本振频率,可以收到多个电台信号,对于本振的基波来讲,低于本振465和高于本振465中频的信号都能收到,两电台信号频率之差等于2倍中频。如果天线调谐回路谐振在较高的电台频率上,频率低于那个电台,就叫频率高的电台的镜像干扰。若调谐回路谐振在频率较低的那个电台的频率上,频率较高的那个电台就叫对频率较低的电台的像频干扰。
    本振的二次谐波,照样也会收到两个电台,即低于二次谐波465和高于二次谐波465的电台,若天线调谐回路谐振在本振二次谐波能接收的电台上,照样接收此电台。
    一个信号源在多点被收到,这个不叫像频了,本帧频率高出信号源一个中频,此信号被收到,本振频率低于此信号源一个中频,也会收到此信号。此信号源的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都会被接收机本振低于一个中频时和高于一个中频时收到。

网友:
以前玩发射的时候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较严密的说法是一个本振频率,可以收到多个电台信号,对于本振的基波来讲,低于本振465和高于本振 ...

谢谢回复答疑解惑,是一个信号源在多点都能收到,可以看到整个标尺上隔一段就能收到一个台,并且波幅差不多,没有什么衰减,把我调试的时候搞的稀里糊涂的,我是在调SW2发现的,SW1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