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困难求助

楼主(2021-11-15):
电脑每次一开机就显示图片这样,非得按DEL键进入BIOS然后选择OK才能正常开机,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嘛?
感谢感谢。

网友A:
CMOS电池应该更换了

网友B:
内存超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应该更换了

换了个主板电池,没管用,CMOS电池在哪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超频失败

那应该怎么做才能恢复正常呢?

网友:
疑似设置了开核但没成功?

网友:
3楼是正解,内存总线频率设置的跟内存不匹配,降低内存总线频率试一下

网友:
进入BIOS,重新设置内存的频率,设成自动就行了,不然就降低一级,保存后退出!

网友:
看看cmos里有没有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朋友,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