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胆机声音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与输出变压器有关吗?

楼主(2021-11-16):
胆机是力士SQ78

网友:
左右喇叭其实差异很大。

机子不动,互换左右喇叭先试试,检修逻辑也该这当第一步。

网友A:
凡是二边不共有的元器件都有关,包括信号源,不单是输出变压器。

楼主:
多谢楼主,我将两边的功率管对调后还是没改善,我现在将前级管对了还是同一声道声音小(左声道比右声道小约一半韵音量

楼主:
我现在将电压放大级的输出线交叉连接试一下看有无改善

楼主:
刚试过还是没改善

网友:
音源左右信号不同,是正常现象。
测量各极电压进行对比,调整音量不正常的功放管阴极电阻以及反馈电路。特别注意失真略大的就是不正常通道。

网友:
功放是推挽还是单端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多半是前级的问题一点......

网友:
这种情况故障率最低的才是输出牛!

网友:
开一会机摸摸两个输出牛牛。温度一样吗

网友:
你给坛友出了个大难题啊 悬丝诊脉,没几个人会。

网友:
声音两边不一般大,输出变压器是其中之一,和其他元件也有关,具体情况要检查确定。

网友:
     首先应该把二个信号源的连接线调换试试  如果还是没有改变  再重点检查声音轻的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是二边不共有的元器件都有关,包括信号源,不单是输出变压器。

两个声道元器件逐一代换可以找到不同点,如变压器不同,应该首先怀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