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江9205电阻档准确,DC档位显示的是电压的3.2倍

楼主(2021-11-16):
如题所述,电阻档正常使用,直流电压档位,是电压的3.2倍,交流电压档更不用说了,电流档位和电容档都显示000。这是哪里故障?

楼主:
错点了 发帖 按钮,还有DC电压测量的图片没传上呢
回复框里,图片太大了,不能上传。
我测量2.5V,显示8V,
            5V             16V,
           7.5V            24V,
           10V             32V

楼主:
这是哪里故障啊,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建议先检查基本档即直流200mV档。如果准确,那么说明主芯片正常,就比较好办。如果不正常,那有可能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B:
检查芯片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芯片基准电压

芯片基准电压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基本档即直流200mV档。如果准确,那么说明主芯片正常,就比较好办。如果不正常,那有可能是主芯 ...

200mV档位怎么检查?没有这么小的电压。但是,我用20V档测量12V显示38V,用2V档位页是显示38V,用200mV档位测量则显示1(超量程)

网友C:
用电源或电池串电阻+电位器,用一个正常的表并联监测,就可以得到200mV.如果正常,那么档位簧片是否错装或漏装,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D:
9205的芯片应该是7106之类的,基准电压大多是100mV,如不对,检查基准部分的零件,电阻测量正常证明芯片没有问题,电阻测量采用的是比例测量,是不需要基准电压的,电压测量时才接入基准电压,可以检查下是不是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源或电池串电阻+电位器,用一个正常的表并联监测,就可以得到200mV.如果正常,那么档位簧片是否错装或 ...

好的,我回去试试。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9205的芯片应该是7106之类的,基准电压大多是100mV,如不对,检查基准部分的零件,电阻测量正常证明芯片没有问 ...

嗯,我回去检查一下看看,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有三个电位器都坏掉了,我找了电位器更换以后,原先的电位器具体调的阻值不清楚,就随便调了一下。经过调节相应电位器阻值后,DC、AC、DCA和ACA都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的关心和指导,谢谢了。这块表还有电容档和Hfe档位需要调整,再遇到问题还望老师继续指导。谢谢了!虽然这表不值钱,但是总觉得就这样把它扔垃圾堆里总觉得可惜,So,索性还是把它修起来好些,而且还能积累经验,你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