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电容器符号加了一个或两个小圆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1-16):
RT。有实心,还有空心小圆点。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器的材质  需要电路图 才能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器的材质  需要电路图 才能详细说明

图来了

根德电子管收音机

根德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如图。电阻符号也有部分涂黑,不知含义。

网友B:
电容应该是表示老电子管机常用的纸介电容的极性。电阻内部的图符代表电阻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应该是表示老电子管机常用的纸介电容的极性。电阻内部的图符代表电阻的功率。

有道理。附图是别人机器拆下来的电容。根据电容值判断,此图中单圈应该是电解电容,双圈是纸介电容。现在怀疑0.022uf的纸介电容漏电,应该更换什么样的电容?

纸介电容

纸介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附图是别人机器拆下来的电容。根据电容值判断,此图中单圈应该是电解电容,双圈是纸介电容。现 ...

一般来说要修旧如旧,就尽量找原规格的老纸介电容换上,坛里玩胆机的老烧手里应该有,求/寻一下应该有人能帮到你。如果不想麻烦就找个薄膜电容换上,MKP、MKS 等都行耐压足够就都可以。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解答。
最后在电路图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些符号的说明,分得细致。
文字是德文的,左下是:drahtwidestand  线绕电阻
右边从上到下依次为:papier  纸介电容
styroflex 聚苯乙烯纤维电容
keramik  陶瓷电容

网友(2023-12-08):
后来德国的资料里已经取消这些标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