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1-11-16):
   各位老师好?

         关于对无标牌输出变压器参数的理解是否有误。先量量哪组织流电阻大,下一步把电阻大的一面加上市电,
再量出另一组的电压,举例。

          市电228V接输入,次级测得7.03V

           228/7.03=32.432(这是变比)

           228x32.432=7394欧(输入阻抗)(约7.4K)

           32.432/7.03=4.613欧(输出阻抗)

          换算输入电压  7394/32.432=22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的实物直流电阻是,初级341欧,次级0.6,对应的是228V,7.03V,初次级阻抗分别是多少。

你还是没弄明白呀!
变压器,就是能对电压进行变换,也能对阻抗进行变换,输出变压器就是把扬声器的低阻抗变换成电子管输出的高阻抗。
你这个变压器就是个变压比为32左右的变压器,当初设计的时候考虑到的频响,效率,功率,初次级最佳匹配阻抗等参数,已经不可知了,你一定要问这个变压器的初次级阻抗是多少,没有人会知道,除非找到当初设计的人。
现在你只能从变压比,也就是匝数比是32这一个数据来推算,记住: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
绕组的直流电阻,和阻抗没什么关系,只是影响到效率。
好好找点书看看。

网友B:
你的计算有误,匝数比与阻抗比是平方关系。

网友A:
这个“公式”是杜撰的吧!
如果你接114伏电压,你算一下,这个变压器的阻抗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是杜撰的吧!
如果你接114伏电压,你算一下,这个变压器的阻抗就变了。

你好?那得量下输出电压是几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计算有误,匝数比与阻抗比是平方关系。

海旺老师,我量的实际直流电阻是341欧,0.6欧。它的阻抗应该是7.4K,4.6欧。

网友:
匝数比20,次级8,效率0.8,初级20×20×8/0.8=4000

网友C:
已知变比:32.432
次级负载为8欧时反射到初级阻抗=8x32.432x32.432=8.415 k
                4                                                       =4.207k
                3.5                                                    =3.681k
(注:未计入初级绕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知变比:32.432
次级负载为8欧时反射到初级阻抗=8x32.432x32.432=8.415 k
                4          ...

这样算法就偏离了,回不到输入的参数,对不上。

网友D:
还有个效率问题,老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很小,效率在很低,多以算出的阻抗和电压比算出的阻抗要高出很多,比如算出的是4K多,实际应该在5K左右。

楼主:
我都是实测的参数,效率和压降有关系,那么,阻抗每时每刻都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效率问题,老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牛很小,效率在很低,多以算出的阻抗和电压比算出的阻抗要高出很多, ...

他测电压时得到的次级电压几经是包含了效率因素的实际电压,用这个算出的变压比再计算反射阻抗就包含了效率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得量下输出电压是几伏了。

如果按你的计算,测试电压变了,一切结果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测电压时得到的次级电压几经是包含了效率因素的实际电压,用这个算出的变压比再计算反射阻抗就包含了效 ...

没有说次级接电阻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的计算,测试电压变了,一切结果也变了。

各位老师啊,头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啊,头痛。

实际上比你计算的更为简单:
你第一步是对的,算出变比,32.432。
然后确定你次级要接的扬声器的阻抗,比如是4欧。
初级阻抗,就是:4乘以变比的平方
4X32.432X34.432=4207(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比你计算的更为简单:
你第一步是对的,算出变比,32.432。
然后确定你次级要接的扬声器的阻抗, ...

测量的实物直流电阻是,初级341欧,次级0.6,对应的是228V,7.03V,初次级阻抗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的实物直流电阻是,初级341欧,次级0.6,对应的是228V,7.03V,初次级阻抗分别是多少。

前面不是有给你计算出来的答案了吗?

理论计算阻抗并不需要知道初次级直流电阻,只要知道变比就行了。

网友E:
你测量的是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的空载电压,实际上计算变比的时候还要考虑变压器的效率。变比=u1*效率/u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弄明白呀!
变压器,就是能对电压进行变换,也能对阻抗进行变换,输出变压器就是把扬声器的低阻 ...

我只是通过给变压器加上电压后,来推算输入输出阻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测量的是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的空载电压,实际上计算变比的时候还要考虑变压器的效率。变比=u1*效率/u2。

他连阻抗比也还没搞清楚,效率就免谈了吧!否则他头真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