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N6并联单端完整线路图

楼主(2021-11-17):
昨天无事翻箱倒柜发现还有4颗6N6管,之前听坛友讲用来作功放管效果不错,于是立即将6P1单端改为6N6并联单端,阻容原件不变,阴阻270R,阴压10伏左右,屏压对阴256伏左右,听起来声音并不是所希望的好,甚至还不如6P1,不知是不是工作点不对的原因。哪位坛友有完整的线路图能提供?或指导指导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虽然不是并管,也不适于并管,可是不错。  并管只要找个普通较为理想的单端电路(坛里有许多),把6N6并起来,阴极电阻减半,负载变压器初极阻抗减半就可以。
https://wenku.baidu.com/view/056888d626fff705cc170a54.html

网友:
提供个网上的图片,给你参考

网友:
你的做法没有问题。问题是6N6并联单端输出功率远小于6P1,由于是三极管,推动灵敏度低于速射管,所以其效果不如6P1。如果要让它的输出功率达到1W以上,除非是甲乙类推挽。很多人认为6N6并联输出功率大于1w,实际上做不到,三极管的甲类屏效率比较低。再加上其负载阻抗也未必是最佳的。

网友:
小功率三极管做单端的效果比五极管和速射管的效果就是要差,主要是输出功率小,扬声器的灵敏度若是小于90分贝的,效果就更糟。小功率三极管输出,最好前级由6J1推动(五极管)。小功率三极管做推挽,甲乙类,6N6输出可达2W以上,6N1输出可达1w。6N1并联单端,一般输出0.5W,6N6约0.8w。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把6P1接成三极管,效果要好于6N6。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想要功率,做推挽电路。

网友A:
我半年前做了6N6推挽,用孪生场效应管UPA68差分推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半年前做了6N6推挽,用孪生场效应管UPA68差分推动。

支持电子管晶体管混合电路。上图,些说明。

网友B:
我的6N6小单端见下图。
直接插6N1也可以
但效果比6N6略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N6小单端见下图。
直接插6N1也可以
但效果比6N6略差。

谢谢!!!!

网友C(2022-01-19):
引用 网友B:
我的6N6小单端见下图。
直接插6N1也可以
但效果比6N6略差。

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牛初极阻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的输出牛初极阻抗是多少?

网上购买的6p1输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