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录像机不录像维修

楼主(2021-11-17):
家里的监控想回放竟没有录制,各种设置画面也不出那个录像小图标,硬盘1.5t显示已用1.3t,恢复出厂设置也不管用,那就格式化硬盘吧,格式完竟然显示已用1.3t,看来是硬盘坏了,换硬盘前测了下电源11v,换了个12v10的开关电源重新格式化,显示已用0m,画面录像图标出现,问题解决

网友:
看来是电压太低,硬盘或主板保护电路启动了

网友A:
一般硬盘有故障,录像机都有报警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硬盘有故障,录像机都有报警音的。

这个在录像机里能看到硬盘还能看到已用容量,就是保存不了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录像机里能看到硬盘还能看到已用容量,就是保存不了视频

电源电压低,一般故障现象是找不到硬盘。你的这个故障现象点特殊,电压刚好在临界状态。

网友:
硬盘还能用侥幸,我的因电源输出电压不足硬盘挂掉,曾经计算机上的硬盘也因电源问题坏过一块,电源不稳是硬盘杀手。

网友B:
看来一定要用稳定的电源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一定要用稳定的电源来供电

很多硬盘录像机电源电流

网友(2022-01-10):
纯属小白,过来学习

网友:
电源不稳会造成各种各们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