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计算器原理了

楼主(2021-11-17):
#include <stdio.h>
int v;
void sum(int a,int b){
        v=0;
        for(int i=0;i<8;i++){
                int c1=(a>>i&1),c2=(b>>i&1);
                v|=(c1^c2&1)<<i;
                //printf("[%d] %d %d %d \n",i,c1,c2,v);
                if(c1&c2){
                        v|=1<<i+1;
                }
        }
        printf("%d+%d=%d\n",a,b,v);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1+2=3,1+10=11,1+0=1
        2+2=4,10+10=100,0+0=0
        1+1=2,1+1=10,1+1=10*/
        sum(1,2);
        sum(2,2);
        sum(1,1);
}

看了下科普帖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432827 ,然后自己实现了一下

楼主:
这程序应该实际可以计算到32位

网友A:
这个不是计算器原理,这只是个程序,硬件计算器其实是加法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计算器原理,这只是个程序,硬件计算器其实是加法器

你没看明白楼主的程序,

普通的 C 语言程序要计算 a+b,直接写一句 a+b 就行了,楼主写了那么多,就是用(按位)逻辑操作符(& 与,| 或,^ 异或)和移位操作符(<< >>)模拟了一个加法器,在逻辑层面去理解加法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楼主的程序,

普通的 C 语言程序要计算 a+b,直接写一句 a+b 就行了,楼主写了那么多,就是 ...

确实,没有细看程序,惭愧,惭愧

网友C:
这只是最基本的加法器单元,而完善的计算器还有
很多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最基本的加法器单元,而完善的计算器还有
很多模块

所以偷偷的买了个FPGA,打算真正的实现一波

网友:
我来给楼主挑刺
楼主的累加过程只考虑了 源操作数 当前位的进位, 丢失了上一次的进位。

送楼主一个修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