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电池?

楼主(2021-11-17):
电池尺寸15*10*2.5,输出是7v的,这是啥型号电池?

楼主:
应该是14.5*8.5*2.5cm

网友A:
任何电池都可以输出7V。

有可能是二串铁锂电池。

图就这样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池都可以输出7V。

有可能是二串铁锂电池。

手机上,拍不好,单颗电池7V,所以才搞不懂是啥型号电池,一般都是3.6V的
这个是三个电池串联,经过变压输出24V

楼主:
三并电池串联,内部电池总尺寸15*10*8,单颗厚度2.5,箱体28*19*14,每个电池7V,有保护板,由变压电路输出24V的POE,户外基站用的,完全密封防水,接口也是防水的。

网友:
可能是3.6V的磷酸铁锂电池串联

网友:
可能是镍氢或镍镉电池1.2*6串的

网友:
保护板只有防止过充过放功能

网友B:
应该是两串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两串磷酸铁锂电池。

里面就是三个电池串联,不是两个。每个电压7.9,输出24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就是三个电池串联,不是两个。每个电压7.9,输出24

到底是7v还是24v?

网友:
钛酸锂电池单节大约2.4V左右,超长寿命,耐低温,非常安全。

楼主:
单个电压7.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