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打板,丑小鸭变成美少女;

楼主(2021-11-17):
这两年学着捣鼓开关电源,其中反激的OB2263芯片的用的是洞洞板,虽然能正常工作,但走线都是用元件脚线和铜线,奇丑无比,想学EDA等画图软件,但始终找不到感觉,近期在“乙猪”老师的和bg1trk版主帮助指导下终于化成了;
薅羊毛免费打板,收到后把原洞洞板上的变压器拆下重新绕制,丑小鸭可以变成美少年!
调试中发现,光耦PC817的3.4脚画颠倒了,次级副电压有个走线没画上,大电容的管孔大小有点牵强,有些元件摆放的不尽合理。变压器孔脚大小没掌握好,等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A:
不需要电气间隙么,我还以为冷地热地那里的Y电容,必须开槽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丝印层画了条线,好像有见过这么做的电源
只是为了区分高压低压,还是有实际的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电气间隙么,我还以为冷地热地那里的Y电容,必须开槽

好多成品开关电源板,都没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丝印层画了条线,好像有见过这么做的电源
只是为了区分高压低压,还是有实际的用途的

是的,热电冷电标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迈出第一步就好办了,你会发现以后根本就停不下来。

感觉10cm*10cm方方正正不伦不类的,准备再画个8cm*12cm长方形的!

网友:
     比我当年的纯手工双面敷铜板刻的磁头放大音频前置板强上千百倍。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我一直在非正观画图热转印自已涂绿油,

网友:
初次打板做到这种水平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10cm*10cm方方正正不伦不类的,准备再画个8cm*12cm长方形的!

第一块板子顺利诞生,恭喜恭喜。

长方形的板子方便布局,冷热端元器件以变压器中线为界,能留出足够的安全间距。如果空间不紧张,120mm长的板子,宽度定在在74-75mm比较美观,黄金分割比例
嘉立创免费打板,边长不能超过100mm。长方形的板子改捷配打板吧,150mm^2以内,长宽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块板子顺利诞生,恭喜恭喜。

长方形的板子方便布局,冷热端元器件以变压器中线为界,能留出足够 ...

谢谢版主鼓励!
草稿已做出,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
草稿已做出,见图;

开始都一样,以后会越画越好。

网友:
恭喜恭喜,羡慕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