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KE 9205X故障求助

楼主(2021-11-17):
有一FUKE9205X故障机,由于按键开关故障导致不能开机。修复后,蜂鸣器一直报警,非常刺耳由于无法让其闭嘴,所以果断断开蜂器。
经过仔细调整,200mV档位能正常使用。
其他档位都能正常使用了。但就是蜂鸣器一直响。经查,有一芯片(型号是LM2902,经过查询发现跟324完全一样)为蜂鸣器提供信号,更换324后还是响声不断。真是头大!
这是哪里故障呢?请老师们给予指点!谢谢了先!

楼主:
对了,芯片com与+V之间的电压为2.98V

楼主:
每个档位都可以正常使用,且读数准确,就是蜂鸣器响个不停。还望老师们指点迷津!

楼主:
各位老师看一下,这个FUKE9205X是采用的什么方案?7106?但是,右边,右边只有9条腿,不是11条腿啊。

楼主:
别沉下去了啊,哪位老师给指点下吧

网友A:
印象中蜂鸣声是由运放构成的方波震荡器产生的,由另一个运放构成的电压比较器控制发声与否。

可以参考相近的万用表电路(坛子上不难找到),重点检查那个比较器的运放工作状态,以追踪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蜂鸣声是由运放构成的方波震荡器产生的,由另一个运放构成的电压比较器控制发声与否。

可以参考相 ...

好的,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