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为何老式机械挂钟走时不久就停摆?

楼主(2021-11-17):
本人有一台老式挂钟,将机芯拆解洗油后,再拼装注钟油。

但测试时却发现,每次起摆之后,虽然能正常走时,但总是摆幅逐渐减小,大概5分钟后就停摆,即便将走时发条上得很足时也是如此。感觉是走时发条的能量推不动擒纵叉一样。

已经确认走时发条和所有齿轮都正常,但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求教各位前辈指点一二,拜谢!

补充内容 (2021-11-18 07:27):
拆除擒纵叉后,走时系统齿轮组能够急速地转动。

补充内容 (2021-11-22 22:01):
找到问题了,应该是走时发条盒注油不足,导致发条与盒体之间缺少润滑而摩擦力太大。
对走时发条盒内壁注足钟油后,走时就恢复如常了。

网友:
肯定是阻力大于动力!

齿轮的灵活性如何?

网友:
三五机械钟我买过两个,一个走时正常不停(观察齿轮轴孔没有磨损。
另一个走不了多久就停摆,分析、查看齿轮的受力轴孔磨损扩大所致,齿轮已不在正确的位置上。
发条齿轮、正中间那个齿轮对轴孔的偏向力是很大的。

网友:
三五机械钟嘀嗒嘀嗒声大,不适合房间、书房使用。 放在玻璃门的书柜里可好。

网友:
1.擒纵叉叉口或者位置异常;2.洗油不到位,秒轮组件阻尼太大。

网友:
最喜欢它报时的当当声

网友:
同样也是喜欢它的报时功能。

网友A:
不用拆除擒纵叉,把摆取下就应该走。
如果取下摆能走,把摆位置往上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除擒纵叉,把摆取下就应该走。
如果取下摆能走,把摆位置往上调试试。

取下摆确实能持续走,但把摆锤位置调到最高还是会走一段时间就停下。

网友:
把齿轮全部拆下来用洗洁精清洁!包括两个铜齿轮座,这种钟阻力大点容易引起停摆!…尤其久了不动!但这种钟…正常走动几十年都可以!我家里有一个我小孩子时候家人买的!现在还正常走动!只不过弦紧时候偏快!弦松走时变慢!一直以来都没加过油!

网友:
一看图就知道卡子位置不对。把叉瓦螺丝松开轻轻向下移动0.1毫米。行家俗语:卡子吃浅了、

网友:
听我的话没错。让你重新洗油的都是门外汉。座钟发条力矩很大,轮系能正常运转,走时停摆就是:卡子位置不对。吃的太浅。

网友B:
看图片磨损并不严重,调整一下故障就可以消除,传世老钟都把齿轮磨掉半齿,轴孔都呈椭圆了,把齿轮取下翻转180度,轴孔用冲子挤回去都可以再走几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磨损并不严重,调整一下故障就可以消除,传世老钟都把齿轮磨掉半齿,轴孔都呈椭圆了,把齿轮取下翻转 ...

擒纵轮我换了新的,问题还是照旧,擒纵叉没怎么磨损,轴孔也没怎么变形。
我估计是走时传动轮组的阻力过大,但没发现阻力在哪里。

网友:
将摆锤用手拉到左侧的极限位置然后释放走一会儿, 如果不行再将摆锤用手拉到右侧极限位置再释放走走看. 有些新型座钟有一定的自动校正偏摆能力.

网友:
可能是发条的能量没有发挥出来,因为发条紧,缺少润滑,弹力消耗在自身的摩擦力上。

让发条释放一些,在发条缝隙里加一些稀的润滑油,比如缝纫机油,立竿见影。

这问题我见过。

网友:
听柱子的话没错。要调的就是擒纵叉。

楼主:
找到问题了,应该是走时发条盒注油不足,导致发条与盒体之间缺少润滑而摩擦力太大。对走时发条盒内壁注足钟油后,走时就恢复如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应该是走时发条盒注油不足,导致发条与盒体之间缺少润滑而摩擦力太大。对走时发条盒内壁注足钟 ...

你的钟暂时是好了,但还真不是你修好的,只能说是属于巧他爹碰到巧他娘了。就像以前老收音机,虚焊了,碰巧晃晃就好了,找不到原因,还是没修好。
前面有个高手说了,发条在盒里的力量很大,所谓的摩擦力忽略不计,你感觉加油会起作用,其实是心理因素。
另个高手说了,发条盒的那个轴受力大,久了那个轴孔会变成椭圆,偏离轴心,齿轮配合不好,力度传递就不顺畅,这也是主要原因;另外擒纵轮属于整个钟转的最快的轮,也比较受力,它那个轴孔也容易变成椭圆。不过就我的维修经验来看,这两种情况,就我们目前接触的钟来讲基本发生的情况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留存的钟,基本都是80年左右产的,更老的钟因为外观等因素都早扔掉了,80年前后的钟,没用几年都被后几年遍地开花的石英钟替代了,所以,留存下来的这些大部分钟使用时间都不是太长的,这两个轴孔磨成椭圆的情况不多见。轴孔磨成椭圆的情况,在德国钟非常普遍,因为使用年代更久远。海淘回来的德国钟,十有六七都如此。
还有高手说了,擒纵叉的那两个螺丝高低需要调一下,或者把叉瓦的磨损的位置移动一下,这个也比较靠谱。

以前修这类有摆的钟,换了新的擒纵轮和擒纵叉,也经常调不好,迷茫了很久。好几个钟芯挂起来跑,试验,放大镜观察它那个擒纵机构,后来才摸索出,调这个东西有个学问。你的钟能跑五分钟之后才停,说明传动的力度是可以的,足够,原因在哪里呢,主要是擒纵叉一收一放和摆的用劲没协调好,简单说,就是当摆还没有正常回摆时,你那个擒纵叉就释放了,来自发条的力度传到擒纵轮会推一下擒纵叉,如果不是顺势去推它,那这个力度就浪费了很多,所以,慢慢阻力大于这个推力,几分钟后慢慢就会停了;同理,如果这个摆都已经快摆过去了,擒纵叉释放晚了,那么这个力度又不能完全加上了,也是属于力量损失。

调整这个时间差,要有耐心。叉瓦的角度和那个下面连接摆的垂臂也是可调的,使劲往左或往右推垂臂,角度可以变化,设计的就是这个轴属于惰性可转的,根据不同的磨损情况,这个垂臂有时需要偏左一点,也有时会偏右一点。让钟摆起来调,这两个螺丝不要扭的太紧,上下移动,配合着垂臂的角度调整,会有一个位置,你能听到滴答声最响,听滴答声非常清脆不拖泥带水,感觉这个位置擒纵轮的力度最大,这就调好了。初试可能会琢磨几个小时,学会了,几分钟就能搞定。

另外,那个钟摆的杆上下调整铅摆,只是和时间快慢有关,和力度无关。

有时,你不想换新的擒纵轮,这擒纵轮又磨损了,也可以把擒纵叉的那两个叉瓦用钳子掰一下,让它的两个之间的间隙符合已磨损的擒纵轮的齿轮,这个用放大镜观察一下其配合的尺度就能很好调整到位。国产的钟这叉瓦都是钢片的很容易改变位置,德国的钟就没法改变,它的这个擒纵叉是高硬度合金压铸成的,不可变。

分享一下小经验。自己留着也是浪费

三五的擒纵

德钟的擒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