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磁棒天线灵敏度mV/m和拉杆天线灵敏度uV之间的换算公式

楼主(2021-11-17):
收音机、专业接收机用磁棒天线时,灵敏度常用场强mV/m表示。
用拉杆天线,或外接天线时,用电压uV表示。

两者等价。换算方法,见下图,摘自联合设计总结,看到就顺手贴了。10-200磁棒,实测值:
电压=60*场强。

以前收音机中波短波,特级、一级、二级等,等级划分,为了方便,用了:电压=100*场强。

公式的理论推导也非常简单,略。

补充内容 (2021-11-18 09:06):
忘了问了,示波器能测出A点几uV的高频信号吗?

网友(2022-07-26):
     对于接收灵敏度的两种表示方法,我曾经认为两者之间必存在一定的换算关系,曾经认为1mV/m相当于100uV。现在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用uV表示灵敏度是在天线之后测量的,相当于拿掉天线,通过一个阻容网络代替天线(号称等效天线网络)连接信号发生器,微伏的数值是在满足一定功率输出,信号发生器的数值。在实际使用中,天线的长短、粗细,对“地”分布参数等的不同,都会改变天线对调谐回路的输入电压。所以标有灵敏度100uV,只反映了包含天线谐振回路在内的增益性能,不包含天线,他的实际接收灵敏度还要看天线参数。
   对于mV/m是在天线前面测量的,所以,他的标称灵敏度与实际灵敏度相等。

网友(2021-11-18):
不明觉厉,这个应该综合天线增益等等因素才好计算吧!

网友(2022-07-26):
感觉很有用!

比如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和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者使用磁棒,后者使用天线,一看说明书,就可以大概知道灵敏度对比情况了。

网友:
    这种对应关系是每一台收音机的数据都不同,属于个体关系。磁棒线圈的感应电压e等于电场强度E乘以天线有效高度h再乘以磁棒回路的有载Q值,即e=EhQ,磁棒的有效高度与磁棒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有关,磁棒长度,材料有关,还与绕法有关,有载Q值与线圈股数有关,阻抗匹配有关。磁棒天线的有有效高度在0.7-1.5米之间,实际使用中,有载Q低的有40,高的可以达到100,晶体管的磁棒天线初次级匝数比通常选取10:1.

楼主(2022-10-23):
不好意思,老衲搞错了。
灵敏度实测时,信号发生器电压是加到拉杆天线根部,如下图红点所示,不是加到变频管基极A点。

不过,比较凑巧,由于一系列乱七八糟的原因,
灵敏度指标,
电压(uv)相当于  场强(mv/m)*100,依然大致成立。

(短波估过,中波没估过)

网友:
补充内容 (2021-11-18 09:06):
忘了问了,示波器能测出A点几uV的高频信号吗?

我认为不行。
1、普通示波器的Y轴灵敏度2mV,此时用X1探头,输入阻抗1M。
2、即使对uV级信号加以放大,考虑到放大噪声以及干扰,我觉着很难。

我的经验是,我手里有高频毫伏表,普通家庭环境,打到3mV档位,表针就乱摆了,用手摸一下更是不得了,甚至直接能打表。所以uV级测量,不知如何进行.
同理示波器,2mV档位用手摸探头也是杂波一片。

楼主(2022-11-26):
谢各位经验。
再请问一下各位玩仪表的,那么,几uv的高频电压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呢?
居然还精确到0.1uv。

看样子,示波器和高频毫伏表是远测不出的。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扫频仪的信号波怎么换算灵敏度?比如30DB的信号波,有多少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扫频仪的信号波怎么换算灵敏度?比如30DB的信号波,有多少灵敏度?

30dB,你看标的后面的单位是什么,dBuV,dbm。

10**(30/20),出来就是电压对应uV,或者mV。  一般扫频仪出来是dBuV,老仪器也有标EMF的。

网友A:
目前7124,后面是多不不知,套上你这公式灵敏度是10X(30除20)=15UV?跟0.9或1UV差好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7124,后面是多不不知,套上你这公式灵敏度是10X(30除20)=15UV?跟0.9或1UV差好远啊

那个是乘方

>>> 10**(30/20)
31.622776601683793
>>>

电压是,31.6uV。

然后你需要一个阻抗匹配网络,进入到天线调谐。这个阻抗匹配网络也是有衰减的,7124的信号源阻抗是50欧,转75欧(相近,不转可能也凑合,没试过对调谐影响多大)。

31.6uV还要看衰减后的值,那个是灵敏度。

再说了,普通的家庭或办公室环境,没法测试灵敏度,因为周围的干扰信号太多了。可能要找个屏蔽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乘方

>>> 10**(30/20)

31.6还不合格吧?

网友:
普通家庭环境,30dB,基本听不到什么东西吧。被噪音淹没的差不多了。你照着50dB,能听明白啥的话,这个收音机可能就不错。

除非你去个屏蔽室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