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1-11-18):
很多功放板采用三线双电源,假如把功放板看成一个整体,三根电源线上的电流方向、大小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关系,是否会因功放板不同而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一楼描述的有点抽象,这里细化一下

注意听好了:
任何一块双电源供电的功放板,从宏观上看,对电源端是对称的,如果这样理解就可以将功放板等效于两个相等的电阻,工作的时候,正极电流和负极电流是相等的,接地线里就没有电流流过,也就是说,接地线的平均电流为0。这个和直流输电系统是一样的。
但微观上却不一定,功放的输入端信号,如果会正负半周有点不对称,这瞬间就会出现正负极电流不相等的状态,接地线里的电流就不是0。
这里还没考虑有些功放板里,某些工作电源取自正极电源的情况。比如指示灯,喇叭保护电路的继电器以及前级电压放大、控制系统电路等。
接地线和正负电源线同等重要,必须认真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你一个题外的问题:
当年农村10千伏交流输电用的是二线一地制,变压器里也是三组铁芯?

那是WG时期不讲科学的乱来,为的是省去一根导线。
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电杆上的两根输电导线对地电压上升到根号2倍的线电压,这是一。第二,由于接地的是一根相线,一旦电杆上另一根导线发生断线落地故障,保护就非常困难,跳闸后无法自动重合闸,供电可靠性降低很多,同时人身也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第三,由于接地的是交流电,实际上电位是不停地变化的,接地电极会因为电位的变化产生电化学作用,加速电极的腐蚀,最后导致寿命减短,故障率上升。同时也会造成变压器外壳不容易接地而感应出高电位,靠近变压器的人员危险性增加。
直流输电不一样,一正一负对地,把地线接地,刚好是接近0电位,当正常运行时,接地线的电流非常小接近0电流,只有当正负极当中有一根发生故障时,接地线(大地)才有运行电流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一楼描述的有点抽象,这里细化一下

这么就好理解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如同现在的直流输电系统,它也是三线输电,一正一负,当中是接地线。输送上千千米距离,输送功率有几千兆瓦。
它的运行基础是直流电路,电路原理的直流电路。去找书复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如同现在的直流输电系统,它也是三线输电,一正一负,当中是接地线。输送上千千米距离,输送功率 ...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网友C:
三根线组成正负电源,这个难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根线组成正负电源,这个难理解?

注意审题哦,想问的问题是三根线上的电流关系

楼主:
可能我一楼描述的有点抽象,这里细化一下

假如 R1 = R2,那三根线的电流关系无疑是:
I1 = -I3
I2 = 0

问题是,是否所有的双电源功放板都可以等效为 R1 = R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审题哦,想问的问题是三根线上的电流关系

电流也不难理解吧!
如果功放正负绝对平衡中线就无电流。

网友D:
地线上可不是没电流,是交变电流,正半周半拉馒头,负半周半拉馒头,零线上是整个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一楼描述的有点抽象,这里细化一下

从长远的累积的角度看,可以近似认为是R1=R2。

但是在任何一个瞬间,R1和R2一定是不等的,如果时时刻刻都相等,那就没必要用双电源了,两个串联要中线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地线上可不是没电流,是交变电流,正半周半拉馒头,负半周半拉馒头,零线上是整个馒头

个人理解依频率而论,上下导通的曲线是以时间为变量的等高不等长方波。中线因共有电阻电流是恒定的,只是依据切换频率的增加而无限趋于连续,但是始终是不连续的,电流曲线有断点。完毕。

网友:
如果是ocl功放 地线是接喇叭负载的 当然总是有交流电流 没电流就没输出了。
功放输出就是相当于两只可变电阻随波形不断变化 喇叭接地后就有了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个人理解依频率而论,上下导通的曲线是以时间为变量的等高不等长方波。中线因共有电阻电流是恒定的,只是 ...

零线上的电流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两个声道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线上的电流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两个声道的波形

图纸标注直流电池、固定电阻,电路工作时示波器只能看到随切换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等高方波。推挽式。
如果接功放。就会看到您示波器上的波形:旺仔小馒头。推挽式。
灯你一挑即亮,理一推则明。娃哈哈!

网友: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内容是电路中任一个节点上,在任一时刻,流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之和。

网友:
只对音频电流来说中性线可以无电流,都给滤波电容担起了,所以就有了浮地的OCL电路。

上面是对滤波电容前理解的,楼主的问题是滤波后的直流电,中线在静态电流下没有电流,在音频电流下电流是正负端的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地线上可不是没电流,是交变电流,正半周半拉馒头,负半周半拉馒头,零线上是整个馒头

老兄,您画的两个等效电路图都有问题,当开关合闸时,正负电源会被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您画的两个等效电路图都有问题,当开关合闸时,正负电源会被直接短路了?

你没有看清,这个开关是特殊的,我一开始也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兄,您画的两个等效电路图都有问题,当开关合闸时,正负电源会被直接短路了?

这在强电里是一个接触器的常闭和常开触点,也就是一个闭合一个打开,机械互锁不会同时导通,当然我画的不太规范,因为用的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不好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如同现在的直流输电系统,它也是三线输电,一正一负,当中是接地线。输送上千千米距离,输送功率 ...

请教你一个题外的问题:
当年农村10千伏交流输电用的是二线一地制,变压器里也是三组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