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屋中波收音机的中周谐振电容在哪里?

楼主(2021-11-18):
偶得米产西屋H701P6中波收音机一台,空气双连,中周线圈(最后一图)拆开看了一下,绕的是蜂房线圈,谐振电容在电路板和骨架上都没找到。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的烦请告诉一下,很好奇这个谐振电容在哪里。

网友A:
个人认为密码就是底座的两片绝缘板,其实就是电容的两片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扼流线圈,不是中周

朋友,最后一图啊。你讲的扼流线圈实际是本振线圈。

楼主:
现在怀疑谐振电容藏在塑料骨架和下面的树脂板之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谐振电容藏在塑料骨架和下面的树脂板之间。

不可能的,不在中周内就在外部,接在初级线圈上的。

网友:
这机有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的,不在中周内就在外部,接在初级线圈上的。

就是找不到啊,中周拆下来以后用扫频仪能扫出曲线,说明谐振电容在中周里面,但就是没找到,厉害了吧。另外这机子的电源接法也有点意思。

网友:
肯定有,有可能是微型电容器,在线圈内部

网友:
标准OCL功放。

网友:
电路图标识电容在屏蔽罩内,可能就是个小瓷片电容。

网友:
从印制板上看肯定是内部电容,且电路图里槽路电容没有标记代号,是含在哪里可以仔细找,用强光手电从不同角度看树脂骨架的透光度。
因双线并绕,否则会从线圈体积上判断这个线圈电感量应该远大于500多uH吧?若是,那么电容容量应该比一般的小。

网友:
看到了,把印版图放大,在T2、T3的底视图:1脚的旁边(下1mm)标记了电容,那应该体积很小的管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密码就是底座的两片绝缘板,其实就是电容的两片电极

假如是真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老外电路板设计就是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绕线方式设计成自谐振了,所以看不见电容

有可能,绕的是蜂房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