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SI4732收音机

楼主(2021-11-18):
一直喜欢收音机,R30有了,DV10也有,但都太大太重,我常出差,连德生365都觉得稍微大了点,想把它截短了,感觉自己手艺不行就作罢了。论坛里看大家都在搞SI4732的机器,来了兴趣,也做了一个,体积小巧,接收效果还可以。线路设计时加上了航空波段的,目前还没调好,主要是程序空间有点紧张了,已经把RDS部分去除了,再看看哪些部分可以精简一下。

网友:
看上去像是Si5351+ADE-1-24+NE602+Si4732A10

楼主:
没有602,看手册最少4.5伏才能工作,怕到时候用不了,就用了ade1

楼主:
其他都对!

网友A:
楼主比较强大,但貌似里里外外都参考的老外思想。其实如果不常听单边带的话,用国产芯片直接能到航空频段,多出来的Si5351+ADE-1-24+NE602都可以另DIY一部。

网友:
“二变”的DSP鸡鸡哦,调好了吗?和直接DSP的鸡鸡比有提升吗?

楼主:
我听单边带多点

网友:
我帮你整个漂亮一点的壳子吧,你帮我整芯子

网友B:
问下楼主您si4732什么价格买的,我原来3.5一只买的10只用(糟蹋)完了。昨天淘宝上问了一家si4732-sgr一次拿10只单价要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您si4732什么价格买的,我原来3.5一只买的10只用(糟蹋)完了。昨天淘宝上问了一家si4732-sgr一次拿1 ...

si4732-10-sgr

楼主:
16元一个买的,比起以前贵了好多啊

楼主:
目前只是航空波段用了二变,还没调好,主要是程序空间快用完了,真不行就把它当成下变频器用算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神,5351部分电源关闭后居然把i2c的时钟线挂死了,有啥简单的处理方法吗?真不行只能加个模拟开关了!

网友:
你们真是厉害啊

网友C:
关闭CLK0/1/2输出可降低功耗
Si5351_AN619_Rev.0.7_第19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v411G7bb?spm_id_from=333.999.0.0
好像,,,
https://www.163.com ...

你这个漂亮,我的比你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CLK0/1/2输出可降低功耗
Si5351_AN619_Rev.0.7_第19页

嗯嗯,你的意思就不断电了是吧?也是个思路!感谢!

楼主:
大家好!这个机器的航空波段还没搞定,程序空间已经问题不大了,主要问题是5351出来的信号,驱动不了ADE-1,接上就没有输出了。而NE602工作电压手册上看最少4.5V,想请大家推荐下。本来想用NJM2288,无奈量少买不到,其他的一些,比方说CYM210,MAX2681等使用频率都比较高,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f4y1K7H2?spm_id_from=333.999.0.0

已经完成航空

楼主:
请教一下混频用的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比较强大,但貌似里里外外都参考的老外思想。其实如果不常听单边带的话,用国产芯片直接能到航空频段 ...

那个国产芯片带航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比较强大,但貌似里里外外都参考的老外思想。其实如果不常听单边带的话,用国产芯片直接能到航空频段 ...

用si4735/4732就是奔着ssb功能去的。

网友:
我只能说:牛人!

网友E:
楼主出套件吗?

网友:
怎么没有做调频收音机的大佬呀,我主要听调频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出套件吗?

不出套件,但基本成熟后可以公开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这个机器的航空波段还没搞定,程序空间已经问题不大了,主要问题是5351出来的信号,驱动不了ADE-1 ...

有个思路就是把ade1反过来用 以前炫彩老师还是哪位说过,这样可以低电平驱动

网友:
100多M 5351输出幅度还是可以做ADE的本振的,老外就这样用的,会不会是你的ADE坏的?

网友:
你觉得不行就加个BGA427放大器

楼主:
谢啦!我也是参考了这个图,现在买到了njn2288,到时候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思路就是把ade1反过来用 以前炫彩老师还是哪位说过,这样可以低电平驱动

好的,我试下看!谢谢!

网友:
顶,出套件我特挺!!!

网友G(2023-07-25):
请问楼主,磁环右边那颗8个脚的大IC是什么型号呢? 这里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个造型不做成对讲机好可惜

楼主(2023-08-28):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磁环右边那颗8个脚的大IC是什么型号呢? 这里没有看明白

小功放MD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