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0万用表测交流电压挡不准,偏高许多。求解?

楼主(2021-11-18):
用u10万用表500V挡测市电,显示为280v,用250V挡测则打表。请修过此表的老师指点解惑?求助帖请勿删。

网友:
买个几块钱的数字表

楼主:
在这个论坛里,我相信都是为了求是,或回答是。而非是钱所能代替的。我的问题虽小,表也是无名之辈,但问题的存在可能有普遍性。既然无人来回答,我自已找到了答案;是因为电表受潮或不洁引起的,经过去污和干燥,表指示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U10表,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只要表里有电池,指针就有微小的偏转,去掉电池,指针恢复正常。最后发现是表的基板轻微漏电所致。

网友:
清洗线路板然后晒太阳试下

网友:
交流挡那边线路板脏了漏电,相当于在分压电阻上并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块表里,那直流档为什么不会有同样的故障呢?

应该直流挡500V.250V,25V挡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使用的分压电阻是同一个回路。我因为没有相对应的直流电源,也不去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