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 80E 无发射 发射功率很低

楼主(2021-11-19):
无发射发射功率很低   几米之内可以收到 超过10来米就不行了 接受正常的 功放供电正常 哪位老师有原理图

网友:
最大的可能 是天线和发射输出点开焊。  手持设备这种故障很常见。焊上即可。

网友:
发射电流多大?

网友A:
电流要是很小的话,估计发射管牺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是很小的话,估计发射管牺牲了。

换了功放管了

网友:
换功放管前先看看电流,有指针万用表的话,接功放管的输入,打表的话,证明前级是正常的。

网友(2021-12-19):
楼上说的对,先判断一下是前级还是后级。已经换了功放管就只能看看外围电路。。耦合电容之类的。。

网友:
膜拜大神,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