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帮忙给看看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1-11-19):
这是什么原件?

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
图片中那个蓝色的色环元件是电感还是电阻?电路板上标的是L1,,元件附近标的是102K..现在烧断了开路,没有图纸,如果是电感,102K是多少?

网友:
L1电感,1000nH?

网友:
是电感,1000uh

网友A:
看背面线路走向,此原件若并联则可能压敏电阻,若串联则为保险丝电阻,

网友B:
色码电感,棕1、黑0、红10^3,银10%,1.0*10^3=1000uH=1mH。

色码-数字对照:
黑 0
棕 1
红 2
橙 3
黄 4
绿 5
蓝 6
紫 7
灰 8
白 9

第三色环是倍率,10^n,n值为黑-黄,数字按上面排列,另加金为-1、银为-2

板上标识102K,10后面跟2个0是1000,单位微亨。

网友:
电感102K 就是10*10^2 uH=1000uH=1mH K表示误差是10%

网友:
色环电感.一般用于Π型滤波用,直接短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色码电感,棕1、黑0、红10^3,银10%,1.0*10^3=1000uH=1mH。

色码-数字对照:

记得9是白,银是-2,金-1,不知对不对

网友:
6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
是1mh色环电感

楼主:
谢谢回复!要是电感的话剥开外皮应该有  线圈吧?等我剥开看看。

楼主:
电路板是单面的。是串联。看来是电感无疑了。是给8043IC供电的,这个电感一断看来8043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背面线路走向,此原件若并联则可能压敏电阻,若串联则为保险丝电阻,

压敏电阻也没有长的像这样的啊!

网友:
随便搞个电感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9是白,银是-2,金-1,不知对不对

手机上装个软件,颜色看错了。
9是白,不是银,谢谢您提醒,6楼已改正。

网友D:
电感102K 就是10*10^2 uH=1000uH=1mH K表示误差是10%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102K 就是10*10^2 uH=1000uH=1mH K表示误差是10%哈哈!

谢谢回复!实际就是让那个K给迷惑了,要是没有那个K,电路板上标的是L可以确定是电感了。还是经验欠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