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长期存放没电

楼主(2021-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怎么办呢?
以后别顺(糟蹋)自己搞不定的东西,让它在该有的地方发挥价值。

网友:
电压太低的话保护板就保护了,建议跳过保护板直接对电芯限流充电,注意充电电压,以免损坏保护板

网友:
试着跳过保护板,小电流激活一下。可能管用,也可能不管用。

网友:
浪费,如果铁锂电池还可以抢救一下,如果三元锂,电芯电压降到2V以下基本救回来容量也要减一半,锂电池禁止短路打火,你打火没电不知道是否是直接电芯打火,如果是,没准原来电芯还有一点电压,你一打火反而让电池坏的更快了

网友:
锂电池不能满电存放,每隔2-3个月要补一次电。

网友:
用一节正常电压的锂电,窜几欧电阻,正正相对充一下,每节电压在2.5伏后,方在充电器上充。

网友:
需要跳过保护板激活,每节锂电池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

网友:
最近拆过一组4并6串的锂电池组,亿纬2600mAh的电池,有保护板,但每个电池拆开后都只有0点几伏,幸好用4057充电板,全部救活,测试内阻基本都在28内,放电也接近2600,看来是否能救活要看电池体质

网友:
应该可以激活的 ,用5V充电器直接试试

网友:
小电流激活一下

网友:
才一年就没电啦?不正常啊。先拆掉保护板,在充满电放置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保护板的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板是不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