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17调压芯片问题

楼主(2021-11-19):
照着原电路板画了一个图,要求稳压在36V。当调节电位器,电阻比例是1:27.8就可以空载输出36V。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加到负载上面,空载的36V马上电压升很高53V多了。马上断电,再测36V输出变成37.4V了,调节电位器,36V无法调节。只是固定37.4V。LM317L损坏。更换后电压可以调节。带负载马上电压升高烧坏LM317L。负载只是过一个in4007二极管就悬空了。设计36V输出电流50MA。其实36V就没用,5V电压在使用。36V在变压器整流后没装电容时是28.4v.加50V。100UF电容后变成38.4V,经LM317L后调整为36V。怎么加负载后36V电压会升很高,望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极限耐压是40V,一般设计中没有使用极限参数的。
既然设计中使用了高频变压器了,为何还要使用线性稳压模块?

网友B:
是什么负载,多大负载电流。
不排除买到假货,
但电路需加假负载,
在5伏输出稳压部分电压异常会使其他绕组电压升高,如果是使用36伏为主输出,稳压回路应加在36伏回路且要加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负载,多大负载电流。
不排除买到假货,
但电路需加假负载,

当36V变高时我测5V电压是正常的,5V电压带电电流是37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限耐压是40V,一般设计中没有使用极限参数的。
既然设计中使用了高频变压器了,为何还要使用线性稳压模 ...

是啊,我也怀疑是带负载后38.4V电压升高过了40V把317烧了。使用高频变压器输出38.4v后,不用线性电源用什么把电压稳到36V呢?谢谢

网友C:
刚好有个图---图示仪上的,你看看

网友D:
这个电路240欧要接到1脚。1脚到地接可调电阻。
输出电容改为1uf。
就OK了。
耐压不是问题,只要输入,输出之间小于4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少,逐条说:

1、317本身的应用方面,仔细看规格书,输入、输出端应该各有一只0.1u的小电容,这俩 ...

老师,你分析的对。我直接接36v.5v电压没接,就没事。应该是5v带负载后变压器输出热量,电压升高,36v这端电压也升高了,把317烧了。万用表测5v电压没变化,是不是测不到那个突变电压,需要示波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240欧要接到1脚。1脚到地接可调电阻。
输出电容改为1uf。
就OK了。

是,我看规格书。317的那个2脚到1脚电阻不能超重240欧。但是这个竟然240欧再串一个1k电位器。也能调整电压。

网友:
317 只要压差在30伏内没问题的,和78系列不一样的,你这不是电压高引起损坏的,有可能是自激,要加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少,逐条说:

1、317本身的应用方面,仔细看规格书,输入、输出端应该各有一只0.1u的小电容,这俩 ...

直接像图片上这样子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个图---图示仪上的,你看看

这个317的输入电压肯定超40V 了,怎么还不烧,正常用?

网友:
317电压用到了极限附近不安全。

网友:
是不是负载超了,我记得正常电流好像是1A

网友:
电路可以改一下啊,TL431反馈接到36V,5V这边就采用7805来稳压。也可以不用LM317,用TL431+分立三极管来做稳压可以是可以。

网友:
电路的几个问题:1,输出端100uF电容太大,输入加电瞬间,此电容对输出端相当于短路,使317压降超过40V直接击穿;2,输入端应并联假负载控制空载电压;3,317的VO和ADJ之间电阻不能大于240Ω,否则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定而且不符合输出电压计算公式;4,输出电流不大时,可以在317输入端串入电阻,限制启动速度,保护317本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像图片上这样子用可以吗?

你这个带负载能力不行,使用这样电路的电子调谐高频头才多大的功率?

网友:
这样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