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1-11-19):
我有胆机和石机功放机,有时试机时不方便接喇叭,我想用蓄电池检测仪来做负载可以吗?

网友:
弄个电阻就行

网友:
4欧或者8欧,50到100W水泥电阻

网友A:
4欧或者8欧,50到100W水泥电阻。。。如果找不到功率那么大的电阻,完全可以用1-2W的小电阻。准备两个纸杯,把电阻泡水里。。。。调试低压电源,如果找不到假负载,可以用这个办法。

网友:
我用坏的取暖器电热丝剪6欧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欧或者8欧,50到100W水泥电阻。。。如果找不到功率那么大的电阻,完全可以用1-2W的小电阻。准备两个纸杯, ...

很有创意。

网友:
有没有坏的电吹风机,里面的电热丝取一段8欧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B:
不可以,谁知道检测仪里面是不是有源负载。必须用单个阻性负载:大功率电阻、电炉丝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谁知道检测仪里面是不是有源负载。必须用单个阻性负载:大功率电阻、电炉丝都可以。

电瓶测试仪里面就是电炉丝呢

网友:
不可以,检测仪里面是有源负载,搞个水泥电阻就好。或者找个大绿袍电阻,外面绕电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欧或者8欧,50到100W水泥电阻。。。如果找不到功率那么大的电阻,完全可以用1-2W的小电阻。准备两个纸杯, ...

你这方法有创意,改天试试,不过纸杯容易碰倒,拿个带盖的塑料瓶把电阻装里面,引线用硅胶封在盖子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