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睡眠之后,半根烟功夫就会自动亮屏

楼主(2021-11-19):
每一次电脑点击睡眠的时候,屏幕变黑,电源也静音。
差不多半个烟功夫,屏幕马上就变亮了,屏幕显示需要输入密码登录的状态。
当然计算机电源也马上跟着嗡嗡转了起来。

哪怕是隔了一夜之后,计算机电源还是嗡嗡的转。
谁能解释是怎么回事?(当然第2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屏幕是黑的)

网友A:
休眠时把鼠标拔下来看看还出现这现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时把鼠标拔下来看看还出现这现象不。

是怀疑鼠标轻微移动了吗?
以前我也有这种怀疑,担心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当然,期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移动和触碰鼠标。

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发现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得看你设置的唤醒条件,鼠标键盘网络,估计是设置鼠标唤醒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后台运行的软件,并且设置了网络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后台运行的软件,并且设置了网络唤醒

最初睡眠的时候,整个电脑毫无声息。难道这时候还会有什么软件在后台运行?

电脑是默认设置的,应该没有网络唤醒。至少我没有设置过。并且是单位的局域网 。(只能访问外部一部分网络)

网友:
网络唤醒是在主板bios里面设置的,如果有后台运行的软件有网络数据的收发,可能会唤醒电脑,比如软件自动更新什么的,

网友:
我也碰见过,后来看了win10的系统日志,好像是什么高精度定时器唤醒系统,大概每2小时就唤醒一下。
你试一下控制面看看看这个选项

网友:
win10?bug超多,,设备管理器里把能唤醒的设备都取消了试试,

网友:
电源嗡嗡响是电源风扇缺油了

网友:
我一个手柄,只要插电脑上,那电脑别说休眠,屏保都失效的,拔了就好

网友:
好奇为啥要休眠?短时间不用,点注销或休眠,
长时间不用,关机。除非你用的是服务器。

网友:
一般是电源插头或保险座(丝)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睡眠之后散热风扇还飞速运转,感觉比平时还快,屏幕还在显示时钟和其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初睡眠的时候,整个电脑毫无声息。难道这时候还会有什么软件在后台运行?

电脑是默认设置的,应该没 ...

排除硬件原因,
我也怀疑后台的事,系统判定是人想开机所以亮屏让输入密码。
这时家里应该都没有上网的,看看路由器上的灯是否在跳来识别

还有如是W11, 那要排除是系统后台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