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电子镇流器的问题

楼主(2021-11-20):
家里的电子镇流器都用了十多年来,欧普的,做工很不错,灯管都熬坏了,镇流器还完好,都改成了led的了,别的坛子看到可以改装电磁加热的烙铁,有改过的吗?学习一下呗

网友A:
        电磁加热烙铁倒是没研究过, 我来说说这个镇流器,    之前老家用一根36W)日光灯,(市场上10几块钱,灯管带支架镇流器那种,  灯管5元   支架加电子整流6元可以分开买)基本每年都要换一下灯管, 特别过年天气冷, 灯管两边发红点不起来,  肯定要换灯管, 镇流器有时也坏了!
        后来特地买个电感镇流器,  电感镇流器,每次要闪几下才能点着, 过年,天气冷,要闪好几次,并且点着,也很暗,  慢慢才亮一点。
        再后来,花26元,买个飞利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宗的)电子镇流器, 打开看元件多了不少, 还有贴片元件, 灯管还是那个灯管5元36W的,换上后,用了6-8年了,灯管也没变黑,一直还在使用中,看来日光灯镇流器比灯管重要的多。

在来说楼主的,  电子镇流器是可以改做电源的, 改输出线圈,  并且这个线圈可以绕成 输入220圈,输出12圈就有12V , 但是这个电源叫什么反馈电源,   比如电源20-50W    有个奇怪的现象,小于20W没有电源输出, 大于50W  类似正反馈, 瓦数越大,三极管输出功率越大,直到击穿损坏。  并且这个电源输出不能短路,一短路就爆三极管!   在给你个电路图!

高频电源问题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73419&extra=

网友B: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件事,那些高频烙铁头是不是可以用电子变压器供电?就是点那种小石英灯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件事,那些高频烙铁头是不是可以用电子变压器供电?就是点那种小石英灯泡的。

点石英灯泡的电源是高频。很多年前修个路由器。拿这个当电源。把路由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件事,那些高频烙铁头是不是可以用电子变压器供电?就是点那种小石英灯泡的。

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些灯管电源输出是12v40khz,网上几块钱一个,你可以接高频烙铁头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石英灯泡的电源是高频。很多年前修个路由器。拿这个当电源。把路由器烧了。

就是需要高频的交流电产生涡流加热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加热烙铁倒是没研究过, 我来说说这个镇流器,    之前老家用一根36W)日光灯,(市场上10几块 ...

就从你输出的线圈直接接高频烙铁头就可以加热,这个已有人试过了,还有把接灯管的线短接,把电感磁芯去掉,直接插入烙铁头也会瞬间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加热烙铁倒是没研究过, 我来说说这个镇流器,    之前老家用一根36W)日光灯,(市场上10几块 ...

我说的是高频烙铁,不是用电源去给烙铁芯供电,高频烙铁加热部分是一个线圈,然后在烙铁头里边产生涡流自身发热,不过你这个电源貌似可以给高频烙铁头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看啊,有些灯管电源输出是12v40khz,网上几块钱一个,你可以接高频烙铁头上试试

没有见个高频烙铁芯,电源还有几十个。

网友:
我曾经用这种镇流器输出接T12头,不用整流,T12很热,估计应该有效值超过12V,也没法测到电压。
尝试串联一个电容来调温度,用的0.47u,但效果不好,或者尝试串一个空芯电感,通过插入磁芯来调整温度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