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P1管子正常么

楼主(2021-11-20):
买了两根6P1,其中一根的消气剂镜面是彩色的,这个正常么,需不需要找商家换掉

网友:
看针脚的玻璃底发黑就是旧管

网友:
会不会是生产时间不同,才用了不同的消气剂。功率管看新旧,就看屏极中间小窗对着的玻壳,旧管会有长期被轰击的黑斑。

网友:
目测你这不是6P1,应该是14或15.

网友:
这管子没大出力,至于电参数只有上机验证了。

网友:
上机一试,检验,才是硬道理。

网友:
国产管子吸气剂暗黄,一些国外胆是亮银色。想必是国产管子吸气剂含钡多的缘故。扣下来滴上稀盐酸,看看哪个有沉淀

网友:
只要上机正常就没必要纠结了。

网友:
听起来没事就问题,P1管也不值钱,退也没必要。

网友:
听起来没事就没问题,P1管也不值钱,退也没必要了。

网友:
6P1管阳极窗口是椭圆形的,不是长方形。请注意不要弄错了。

网友:
        4楼说得对,外观看这个不是6P1,应该是6P14或者6P15,这个消气剂应该没问题,最怕全白透明了,那就是漏气了。

网友:
按说含钡盐检验应用稀硫酸吧,不过说实话不太值得花太多时间验证

网友:
同意四楼和12楼

网友:
刚翻了一下和楼主的6p1长得不一样,楼主在那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