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热毯开关,里面接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1-11-21):
两针插头,连上火线上可能是有什么用,如果连在零线上什么用都没有了,

网友A:
接了二极管就半波整流,相当于一个正弦波周期只有半个周期是用于发热,这样就可以降低电热毯一半功率

网友:
降压的,高低温度转换。

网友:
调温用的,二极管降压!

网友:
面板上字磨掉了吧?

网友:
这是入门的电路知识,有兴趣最好自学一下,了解二极管为什么能降压,能降多少,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运用。“如果连在零线上什么用都没有了,”是错误的。

网友:
串二极管降压用在很多电器上,以前的电吹风也是这样调温的。

网友:
纯电阻负载用二极管很方便调节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了二极管就半波整流,相当于一个正弦波周期只有半个周期是用于发热,这样就可以降低电热毯一半功率

此说正解,低温档(半功率)就是靠这个2极管来实现,零火线咋调换功能不会变。

网友:
最简单的调温开关,实现 高低温调节。电烙铁上也可以用。

网友:
焊点真饱满

网友:
降压的,二极管把220伏整流成120伏左右直流,高低温度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说正解,低温档(半功率)就是靠这个2极管来实现,零火线咋调换功能不会变。

电压降低一半,电流也会降低一半,功率不是只有1/4么?

网友:
凡是不能仅仅靠分析,可以明确一下,通过功率计测量,高档是80W,低档是40W;
因为是纯阻性负载,二极管的加入仅仅是利用了交流电一半的能量而已,通过波形看,也就是只利用了波形的半个周期;
所以功率减半是正确的,两插无论怎么插,都是仅利用半个周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降低一半,电流也会降低一半,功率不是只有1/4么?

半波整流后的电压不是全波时的一半,而是0.7倍多点/相对应电流也大于一半,所以功率不会是4分之一;形象点可以理解为,全波时正负半周各做一半功,而半波整流后只有半波做功,很显然加2极管(理想2极管)后功率只有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