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保护板参数

楼主(2021-11-21):
事情是这样的,之前组了一组铁锂电池用在三轮车上。1并20串,50ah.隆利多光电保护板。一直运行良好。16节用金属片连接,4节用的2平方的铜线连接,铜线太长,挨在了一起;不知道是因为过热还是挤压,就短路了。把连接线都烧断了。重新接好后保护板保护了,无输出。充了大概40ah的电,还是无输出。4节电池电压3.21-3.22,其他16节在3.245-3.25,拆掉保护板重新再连接,仍然无输出。于是用开关电源给4节电池单独充电,充到3.25,重新连接保护板,输出恢复了。问题是电池压差0.03v就会保护吗?还是还其他原因没注意到?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不太严谨的提题问,充电充入40Ah的凭据,磷酸铁锂50Ah充入40Ah不会是单只电芯最高3.245V,最少也有3.4V--3.5V以上。无输出是无电压输出还是带不动电动车输出。无电压输出是一回事带不动电动车又是一回事,如果保护板是好的,单只电芯2.5V也不会去保护(断电)。单只电芯之间0.03V压差一点问题也没有。如果4串短路过得电芯电量很低了,你的充入40Ah又没那么回事(没充到),带不动电动车也正常。

网友A:
保护板只要单体电压不低于截止电压都能放电,怀疑前面连接线烧断后保护板已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只要单体电压不低于截止电压都能放电,怀疑前面连接线烧断后保护板已经有问题了。

将4节电池补充了后,20节电池电压差小于0.01v重新连接保护板,保护板有输出了。73v充电器可以显示充满。电量指示器显示放电45ah,车还能跑,就再次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只要单体电压不低于截止电压都能放电,怀疑前面连接线烧断后保护板已经有问题了。

谢谢,有些明白了

网友B:
有的保护板接上是没有输出的,接通一下充电器就可以输出,
我就买的这种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保护板接上是没有输出的,接通一下充电器就可以输出,
我就买的这种保护板

补充了四节电池后,接上保护板直接就有输出了。没有接充电器。有点奇怪。就这样先用着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