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二类带的问题

楼主(2021-11-21):
一般的录音机支持二类带的话,除了放音补偿和偏磁与一类带不同,必须要切换,是不是录音放大部分可以和一类带通用不做改动。

网友:
好一点的录音机有磁带选择开关。

网友:
录音放大部分二类带和一类带的补偿不同

网友:
录音偏磁和电平都不一样

网友(2021-12-24):
以前的磁带颜色都浅 后来就很黑 估计东西早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