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可调电源设置

楼主(2021-1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住调节电压的那个编码开关的中键再上电就是进入校正状态,
左右旋转是选择菜单功能,长按中键是确认。
1、Vo            校正输出电压
2、Vi             校正输入电压(必须先校正好输出电压)
3、I               校正输出电流
4、load EEP    将EEPROM备份数据载入系统
5、save EEP    将系统校正好的数据备份入EEPROM中
6、EXIT          退出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乐论坛,有全套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有不懂的再问你

这是用3R33 DC-DC模块做的, 有阵子比较流行, 我当时也买了10片, 1个才1块多

网友:
我当年做的同款电源

网友:
一个打印机电源改的,并改了开关电源跟随数控电源,还有开机加延时输出,避开开机高脉冲。

时间真快,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