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333

楼主(2021-11-21):
我在某鱼  买了个二手的r333    感觉效果不好   和pl757比  灵敏度差很多  ,在信号好的地方  调频 音质也不好   和r303 一样  中波接手凑合   短波接受  因为有微调 和数字频率显示  倒是方便  根本没有什么神乎其神的      我都怀疑 任天鸿 收了 德生多少好处费 ,才乱吹的   我的这个是三星 芯片

网友:
买个一手的r333才能试试效果好不好。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板子 你就是知道有多垃圾,,,

网友A:
旧版R333还行吧,不过这么多年了,早不在状态了,先统调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R333还行吧,不过这么多年了,早不在状态了,先统调再说.

中波 还行, 调频 和短波  效果一般  老化的话 也不该那样子吧  德生 很多都没有立体声, 就算单声道,听别人的视频   音质也是没感觉,总不能二手的都有问题吧       pl757  听着 可是铿锵有力的感觉

补充内容 (2021-11-25 19:32):
r333就是数字显示频率   方便而已

楼主(2022-01-10):
如果把那个三星芯片换成cxa1019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贪便宜的代价。

楼主:
不是贪便宜 ,是有人介绍说很好   那个什么  任天鸿  ,又是数字显示,买了  感觉上当了 。     另一款r308   我买了 效果很好,好得出乎我的意料。

网友:
感觉德生机,也就BCL3000,PL550以上的,中波还可以。我只说中波,其余不比较。多年前,买了个德生R818还是什么的,现在已经停产了,中波差的很,灵敏度极低。9700DX中波也不行。新的DSP机器没有买过,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德生909  909a  1010a  1212a   9702   303  308  9700dx   737   757   600都有了             308 和600挺好   737  757 用耳机听也不错   308就差调频不是立体声,  别的都很好     。333除了方便的数字显示,声音确实很差。

网友B:
音质最好、可玩度最高的是PL550。可变中频玩短波看看是不是镜像很有用。中波灵敏度一般,不如常见的SW11、地球十波段等。
短波灵敏度最高的是PL600,竟然接近于飞利浦D1875,应该明显比7600GR强,也明显强于9700DX。
最成功的机型是R909。
PL310ET可玩性也很高。老衲当频率计用,当场强仪用,确认电台用。音质吗,那么大喇叭,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质最好、可玩度最高的是PL550。可变中频玩短波看看是不是镜像很有用。中波灵敏度一般,不如常见的SW11、 ...

r909  版本多,我的是cd1691 国产的  效果中等吧,   r909a  立体声  是飞利浦芯片5711+cxa1622功放   没有cxa1691的909   所以不评论。手头有个cxa1019芯片的 山寨机  ,天线断了  ,调频竟然还可以收到不少台,有点意外,有人说cxa1019比cxa1691灵敏度高, 说是sony 的机器 大多用1019的芯片    cd1691是仿cxa1691的
德生有带a的 都是立体声版本吧

网友:
把调频的鉴频中周换成10.7 的鉴频试试 我看网上有人这么磨的

网友:
没弄过德生R333,看视频得知R333机,仅仅用频率数显屏代替指针频率,其电路与其它机基本相同。至于性能差很多与使用韩棒子芯片没多大关系,极有可能四连不同步,俗话"坏脱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