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组合,能当扫频仪使用,调整收音机中频吗?

楼主(2021-11-21):
都是优利德的,信号发生器型号是UTG9005C-II,有扫频输出和同步输出功能
示波器是UTD2102CEX,有外同步接口。这两东西组合,能调整收音机的中频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是DDS的了,相比扫频仪来说输出的波形更干净,各种参数也更准确,如果你用模拟示波器做显示,完全吊打老式扫频仪

信号发生器的扫频模式,大体有这么几个参数
1.mode,决定是线性扫频(liner,也就是锯齿波调制)或者其他,比如对数模式
2.start和stop频率
3.sync或者有的信号发生器叫mark参数,这个参数决定了扫频过程中同步信号的输出位置
4.time,也就是扫描时间,也就是start到stop之间所用的时间,这个时间最好等于示波器时基的10倍(示波器x轴是10格)
5.有些信号发生器还有一个interval参数(有的简写为int),这个决定上一次的stop到下一次的start之间的间隔,主要是为了等待示波器的触发窗口,提高波形捕获率,随意设置一个就行,要求不高,但需要注意的是,int+time就是你的总扫频时间(但是只有time需要和示波器的时基对齐),取倒数就是扫频的频率,一般扫频的频率建议在5~10Hz,太慢不利于观察,太快影响曲线

信号发生器扫频时,先拉低sync信号,等待interval时间,然后从start频率开始扫频,扫到sync或mark参数的位置,拉高sync信号,然后扫到stop频率停止,然后拉低sync信号,等待interval时间,然后再次从start频率开始扫频

因此,将sync信号接到示波器的ext.trig口并使用外触发就可以,检波后的输出信号接示波器其中一个通道,对于数字示波器,为了便于观察,一般将sync或者mark设置到扫频范围的中点,因为数字示波器是预触发的,同步点在采样帧的中心,对于模拟示波器,一般将sync或者mark设置到扫频起点,因为模拟示波器没有预触发,是在扫描起始触发的。

如果没有ext.trig也是可以的,1通道接sync信号,2通道接扫频检波输出,然后用1通道触发就可以了,1、2通道的波形是时间上同步的,还可以用这个方法观察确认触发信号的位置,除了显示上多一个触发信号波形,和外触发没什么区别

最后,调整示波器的世基为扫描时间的1/10,然后屏幕的最左端就是start,最右端就是stop,频标就是示波器的格子,每个等于(stop-start)/10,比如你从440k扫到490k,那么中心就是465k,示波器每格是5k,很好算。Y轴就算便调吧,有的示波器有对数显示功能,我觉得用对数显示能够更好的观察曲线,如果有的话尽量打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上张图说明

这是我用1-20KHz扫频信号测试功放的频响, 扫描周期20s
示波器时基设为2秒, 在用滚动模式(roll), 屏幕上刚好占用10格, 每格2KHz, 因为信号是线性扫频, 用光标测量功能,就可以很方便读出目标点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讲的太详细了,学习了,万分感谢~!!!

网友C:
信号发生器只有5M频率,调试中波收音机没问题,调短波和调频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只有5M频率,调试中波收音机没问题,调短波和调频有困难。

多谢了~!还想请教,信号发生器接高放输入端,示波器怎样链接呢?正常的话,示波器显示怎样的图像呢?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达到扫频仪的效果,有点勉强,还必须用锯齿波调制扫频,其他波形线性度不好。还不如用调幅中频455kHz信号 ...

那,信号发生器输出扫频型号,频率460-470,示波器外同步,观察460到470的曲线,调整中周,将曲线尽量条成一条直线,是不是中频就调整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达到扫频仪的效果,有点勉强,还必须用锯齿波调制扫频,其他波形线性度不好。还不如用调幅中频455kHz信号 ...

有锯齿波调制扫频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应当显示调谐曲线的钟形轨迹。调中周到钟形Y方向最高,X方向受到中周的通频带限制。但没有频标,所 ...

是的是的,没有频标。多谢回复,受教了,感谢感谢~!!!

网友B:
可以的, 因为数字示波器带记忆, x轴可以不输入信号(不需要外触发), 只要知道信号发生器的扫描周期, 对应到屏幕的格数, 自己算一下就知道所在位置的频率(线性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因为数字示波器带记忆, x轴可以不输入信号(不需要外触发), 只要知道信号发生器的扫描周期, 对应到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还想请教,信号发生器接高放输入端,示波器怎样链接呢?正常的话,示波器显示怎样的图像呢?万 ...

示波器接检波二极管的输出端或音量电位器的信号入端,信号发生器不同,示波器显示也不同,大致图形如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回复,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讲得好,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非常详细的解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现在就是这么玩的(信号源+示波器)
好的信号源有频标输出,普通的没有也没同步信号,那更简单。

扫频范围是自己定的,自己会看不懂中心频点和带宽??? (看看9楼是回复)

网友(2022-05-28):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感谢老师的无私教诲! 论坛有您们 真好 让我们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我有一台普源DG1022u数字信号发生器和一台泰克2240数字示波器。如何组合成频扫仪使用呢?是否可以呢?仔细看完您的介绍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接和操作。有图吗?多谢多谢!!!
附图是普源信号发生器有关扫频信号操作。

网友E:
收音机扫频仪不仅能调节中频,看是否有自激,频宽,还能调覆盖,方便得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扫频仪不仅能调节中频,看是否有自激,频宽,还能调覆盖,方便得很。

哈哈,我只知道调中频。如何调带宽呢?自激又如何调呢?扫频仪没有唉。不知道,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是否可以模拟扫频仪。。。

网友:
我用扫频信号源+示波器来确定特斯拉线圈次级谐振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只知道调中频。如何调带宽呢?自激又如何调呢?扫频仪没有唉。不知道,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是否可 ...

扫频仪上很清楚,波峰的宽窄。好像网上有卖便宜的板式扫频仪,计算机显示,小几百元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扫频仪上很清楚,波峰的宽窄。好像网上有卖便宜的板式扫频仪,计算机显示,小几百元即可

现在数字信号发生器大多都有扫频信号。我把扫频信号作为输入,在输出用示波器看波形电压值(示波器短时间轴调大些。也就是示波器时间轴接近扫频时间),可以看到输出变化趋势。我理解这就可以测量被测设备的频率特征曲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数字信号发生器大多都有扫频信号。我把扫频信号作为输入,在输出用示波器看波形电压值(示波器短时间 ...

这个没用过,不清楚了.
我的是用目黑7124扫频仪

网友G:
我的感觉是,专业的事还是由专业的仪器来调试,像目黑这种专用的收音机调试设备,并不是说多先进的通用仪器就能吊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感觉是,专业的事还是由专业的仪器来调试,像目黑这种专用的收音机调试设备,并不是说多先进的通用仪器 ...

我没说吊打这类话。只是尽量用已有设备解决具体问题。没有唯一的方法,只有合适的方法。对问题的专研视角不同。多请教,多交流,多学习,多进步!!!

网友:
我的收音机是红旗803,扫频出来的中频怎么是这个图像,左右不对称。扫描频率从440khz到490khz,50ms扫一次。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估计不能代替,真的要用也比较勉强,那就要以455khz为中心多个频率点分别测试

网友(2022-10-26):
进来留个记号,准备实践!

网友:
这事我已经干过了

DSM-8082扫频信号发生器,初步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压根就没那么复杂。

网友H(2024-07-04):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您好,我有一台RIGOL  DS1102C  100M示波器   一台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YB1639 0.3H--3M是否能调整收音机中频465 咋接。没有玩过,请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有一台RIGOL  DS1102C  100M示波器   一台功率函数信号发生器YB1639 0.3H--3M是否能调整收音机中 ...

你这个型号我没玩过,具体怎么接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扫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连接来扫频,前提条件是要有扫频同步信号输出,即扫频信号每扫一次,要有另一个信号来指示这次扫描,用这个同步信号作为示波器的触发,然后用扫描信号检波做输入就可以得到扫频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型号我没玩过,具体怎么接不是很清楚,但一般扫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连接来扫频,前提条件是要有 ...

谢谢你的解答,YB1639这个函数信号发生器,没有扫频功能。

网友:
这是我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扫的收音机中频曲线,横轴每格5kHz,因为信号是通过空间耦合到天线的,而且忘了开带宽限制,所以噪声有点儿大,曲线看上去比较粗

网友I(2024-09-16):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没必要一定追求扫频仪,这东西感觉被神话了,我就是用的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现在的信号发生器都 ...

如果数字示波器用EXT TRIG的话是不是不用trig波不用锯齿波只用方波也行,反正示波器只是抓取一个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作为周期激发时间点。
这样的话DDS扫频仪在数字示波器情况下可以去除锯齿波生成模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如果数字示波器用EXT TRIG的话是不是不用trig波不用锯齿波只用方波也行,反正示波器只是抓取一个上升沿或 ...

是的,DDS方式的数字扫频仪,直接输出脉冲作为触发同步信号,给示波器的Ext Trig或者另一个通道作为触发源都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的,DDS方式的数字扫频仪,直接输出脉冲作为触发同步信号,给示波器的Ext Trig或者另一个通道作为触发 ...

借这帖子,请问MF35老师,我这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右边这个“外标频”是不是扫频输出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DDS方式的数字扫频仪,直接输出脉冲作为触发同步信号,给示波器的Ext Trig或者另一个通道作为触发 ...

这样的话最简单的方案用一块AD9833做信号源,单片机发送trig信号,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中波扫频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借这帖子,请问MF35老师,我这函数信号发生器的右边这个“外标频”是不是扫频输出插座?

这得看说明书,我的理解中,外频标是一个输入口,指外部输入一个单频信号(幅度要满足要求)和函数发生器本身的信号混合来实现频标的功能

外触发应该也是输入信号,有些信号发生器的扫频功能是带触发的,意思是扫频不是自动连续进行,而是由外部脉冲进行触发,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另一个方波/脉冲信号触发扫频,同时这个方波/脉冲信号同时作为示波器触发信号。

网友:
左右不对称是不是因为扫速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说明

这是我用1-20KHz扫频信号测试功放的频响, 扫描周期20s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