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的电源比IC控制的电源,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1-11-21):
是因为DSP方便动态修改电压吗?

网友:
DSP应该和MCU,CPLD,FPGA比
和ASIC没有可比性

网友:
DSP的 PWM Peripheral 更适合数字电源的要求,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了。
当然某些针对数字电源的单片机也有类似peripheral,你要用英文在主流单片机厂家网站上面搜索了。

网友:
我的理解

DSP是通用芯片,电源管理IC是专用芯片
通用芯片的优点是可以用在更灵活的场合,因此前者可以代替后者,但依赖于人的编程能力
另外,各种不同等级的通用芯片和专用芯片,性能功能上又有差异,又有不同的适用性

网友:
如果仅仅是满足一个电源最基本的功能(比如恒压恒流,电压电流调整,甚至高精度),DSP没有任何优势,甚至纯模拟分立电路就能实现。

但如果你的电源是用在比较复杂的实验场合,比如要加入各种定量的扰动(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启动、关闭时序的模拟)来测试一个不良的电源以测试用电器在此条件下的表现,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各种数学分析,那么DSP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优点多于缺点,稳定性欠佳,想要的功能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能够同时实现多组输出且线路简单,轻松实现程控功能,远程通讯控制,对自动化生产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批量成本会降低等等,,

网友:
DSP的主要优点的话,我觉得是1程控所带来的更多及更可调的附加功能,看现在使用DSP的电源功能一般都比较复杂且有通讯、控温、详细的保护之类的,如果都搞成分立的话成本不一定比dsp低且集成度也很受影响。2先进电源架构的导入难度及技术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