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红波161出现奇怪现象,求个电路图及板图

楼主(2021-11-21):
红线这头接的电池负极弹簧

红线这头接的电池负极弹簧

电位器的线感觉明显都是换过的

电位器的线感觉明显都是换过的
晚上拆修一台本地收的红波161收音机,先用可调电源试机短波电台有台很清晰,前几分钟开熊猫802收听信号较强的(中国之声)却只有干扰声,最近过几天都在偶尔听这个短波电台。试机时发现波段开关有点松,固定螺柱掉了一个,觉得拆下来修复一下。拆电路板中间固定外壳的铜螺柱,差点拆坏最后才发现居然是反丝牙的。取下电路板时看喇叭接线奇怪了少了一根线,就算拉断了也该有线头的,旁边有插座也不像耳机插座。

废机壳拆的一颗螺帽黏上

废机壳拆的一颗螺帽黏上

楼主:
感觉之前的线是接错的,电池负极红线进入插座同时连接喇叭,喇叭蓝色线也进入插座,电源开关线接插座红线这个的端子常闭接点。奇怪的是蓝色这头就没接线,可是试机短波有台声音清晰洪亮!没收到台前音量好像关不小,噪音很大。拆开后没发现有线头掉出来。

网友:
新得红波161,求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135-1-1.html

楼主:
对比图一看电池正级接到输出变压器上了(及喇叭正级)。这样居然还能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