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博客看到个三管耳放电路,据说声音非常自然流畅

楼主(2021-11-21):
电路图

实物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OTL,而是互补对管输出的纯甲类放大,而且输出级处于无自举跟随输出状态,因此输出级几乎没有非线性 ...

冰岛大师,着相了,OTL是电路形式,甲类是工作状态,不冲突,没人规定OTL不能做成甲类啊 ,所以他是OTL,也是甲类

即便是纯甲,没有非线性失真的前提是互补管的非线性特性是对称的,能够相互抵消的,但实际上由于NPN和PNP工艺的不同,做到这一点比较难,所以还是得加环路负反馈。

当然您分析得没错,我们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一般来说功放末级都工作在大动态下,这时候非线性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作为耳放,在小得多的信号下,原则上只要电压放大级的线性得到保证,后级又处于合适的工作点和摆幅内,非线性失真是很小的,小信号下放大器对器件非线性的要求极大的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大环反馈都没有,THD一定不堪入目。就是个静态电流比较大的去除交越失真的甲乙类,太寻常了吧?三十年前 ...

第一眼看去,确实就是个OTL,还是个没加负反馈的简化版,中点电压能不能稳得住是个问题。至于THD,人家发烧要的就是THD,就像吃美食要的就是添加剂,啊不,色香味。
稍一琢磨,这东西不是甲乙类,静态电流几十mA,对于耳放来说可以算甲类了。不加负反馈,那不就是为了发烧嘛。
继续琢磨,发烧?甲类?无反馈?那我干嘛搞个三管OTL啊?直接单管甲类它不香吗?不是说简洁至上嘛?看来真是发烧中的发烧,管子多了不烧烧不舒服斯基。

网友:
就是简单的OTL电路?

网友:
电容隔直的耳放能好成啥样,RA-1一个运放就能被吊打

网友: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OTL电路,简单的不要再简单了,指标全靠器件一致性提供,你想想指标能强到哪,3楼说的对,一个运放就吊打了

网友:
管好也许声音会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OTL,而是互补对管输出的纯甲类放大,而且输出级处于无自举跟随输出状态,因此输出级几乎没有非线性 ...

冰岛老师好,中间那个二极管是肖特基 SBD,不是稳压管,1ss153,实际这个耳放效果还可以,虽然没有大环反馈。声音流畅感比较强

网友:
一般运放无法吊打此电路,实际听感来证明

网友:
中间一支是基特基二极管的话,未级静态电流应该在0.25v/10Ω,一静态电流25mA左右,只是电流比一般略大,也算不上甲类。
虽无大环负反馈,但是每一级自身的负反馈量还是比较大的。故没有大环负反馈,也没问题。
这个电路性能只能说还行,说不上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好。

网友:
末级输出电阻是两个10欧并联,实际电阻是5欧

网友:
电路简洁。

网友:
做一个试试看,能不能比过2822或者TEA2025

网友C:
学晶体管电路基础的时候,第一个做的小功放就是这种电路。电路简单倒是真,说音质多好那就瞎扯了。

比如两只互补管基极间那个电解电容,就严重影响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晶体管电路基础的时候,第一个做的小功放就是这种电路。电路简单倒是真,说音质多好那就瞎扯了。

比如 ...

正是因为那个钽电容的存在,这玩意的末级一定要调成甲类,不然就没法听了

网友:
以这个文件名找了半天没找到,可以提供个原始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基极之间的电容影响音质的理由是什么?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提供偏置电压的几个二极管没有恒流源,这个电容可以保持偏置的稳定。还能起到提升动态范围的作用。
我猜 岳耳 的意思是,没有它音质会变坏的意思吧

网友:
电容相当于一根导线短接了两互补管的b极,使互补管得到幅值相等的交流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基极之间的电容影响音质的理由是什么?讲给我听听让我也乐一乐。

你明白那个电容的作用就知道为啥影响音质了。这个简单电路两只输出管的基极阻抗是不同的,也就是到达两个基极的交流信号幅度将不对称。加这个电容可以平衡两点的交流电位,但是这样上面的基极通过电容获得推动信号,下面的基极不通过电容直接获得推动信号。相当于一半信号通过耦合电容输出,一半信号直接输出(不通过电容),你说音质能好?

当然有些人就喜欢听参杂了乱七八糟失真的信号,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笑死,电容耦合容抗是多少?二极管动态阻抗是多少?你不会算算???

敢情用二极管耦合就完美,加 ...

那么你为啥还要加那个电容?是你自己吃饱了撑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耦合容抗是多少?二极管动态阻抗是多少?你不会算算???

胡搅蛮缠谁不会,只要二极管不是导线,这个电路的对称性就不行,垃圾电路

网友:
tda2030a,1875都可以做,耳放对失真要求很高吧,还要有输出无直流电路,避免开机使劲儿一“噗”

网友:
搭个电路测试了一下,方波100KHz到20HZ,输出电容我放到4700uF,100uF电容插上输出幅值减小了一点点,其他都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电容有负反馈作用?)。输入0.5V不能再大了。

网友:
重点是电压放大级的轻微失真,失真作用在不同的音源耳机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而且随听音者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它“好与差“意义不大。

网友:
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都能吵起来
电路能把失真控制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就行了,再好的电路也不敌现场乐器演奏。
再好的乐器演奏也受限于聆听者的生理和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