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试仪那个好用?

楼主(2021-11-21):
最近想因为帮别人倒腾锂电池组,想购电池内阻测试仪,看看某宝上有好几个牌子的产品,有带USB口通讯的有不带的,一时间有点拿不着主意,坛上有没有购买过的坛友,买过的坛友希望能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2022-05-02):
引用 网友A:
我50块买了那种充电器带屏幕的有测内阻功能,用完感觉200以下的应该只能当玩具。

充电器带屏幕的有测内阻功能

这种与200多元的电池内阻测试仪比较,恐怕连低级玩具都够不上吧,尽管前者也有人把它叫做玩具。

网友(2022-08-28):
引用 网友B:
复杂了,看我前面说的,就是普通电池盒加俩导线搞定,哪怕是万用表,测出来的电池内阻和 LCR 都是一致的  ...

请教画一个LCR测量电池内阻+电容接线图和4线万用表测量电池内阻接线图。

网友B(2022-05-06):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四线夹具,四根套P156探针加亚克力搞定。

复杂了,看我前面说的,就是普通电池盒加俩导线搞定,哪怕是万用表,测出来的电池内阻和 LCR 都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washu

        LCR表测18650电池内阻,要串联多大容量哪种电容器? LCR显示的的ESR值减去电容器 ...

1、我没有特别研究(需要多大电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 LCR 内置这个电容,可以直接测电池

如果不可以,考虑通常测试电池使用 1kHZ 激励,此时 1mF 电容容抗为 0.16 欧姆,通常不会对激励电流产生什么阻碍(LCR 表本身输出阻抗数十欧姆以上)。也就是说,在 Source 端子串联 100uF~1mF (无极性电解)电容,在 Sense 端子串联 100nF~1uF (薄膜或陶瓷)电容即可。

2、不需要减去电容 ESR 值,4 线解法时,电容阻抗不影响测量结果。此外在 1kHZ 下,电容的 ESR 值和阻抗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

3、假货宝上的夹具我没研究过,你看我都是土法夹具测试的

网友(2021-11-21):
随便买买就行了,反正只为了娱乐,不可能作为仪器仪表使用,也没有相关认证

网友:
福禄克的不错。。。

网友:
一般都在200元左右,1毫欧以下的精度不好,测量普通锂电池还是可以的。价格太便宜的就不要买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貌似隔壁论坛买耀锐的比较多

网友E:
也就做个参考,有相对值就行。大家经常用的一个牌子还可以。据说闲置很多。

网友:
好用当然是日置的啦。要便宜就200圆买一个1035吧。

网友:
济南有几个卖的,价格就200多元吧,看一些卖二手锂电池的也用这个豪欧表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就做个参考,有相对值就行。大家经常用的一个牌子还可以。据说闲置很多。

爱好者买这个仪表多数时候都是闲置,用完放一边,这和万用表不同

网友:
来来来,收一个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爱好者买这个仪表多数时候都是闲置,用完放一边,这和万用表不同

买 LCR 表 就不用担心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 LCR 表 就不用担心闲置了

当然,这个就不怕闲置了,

网友F:
LCR可不是200多元就可以买到的,玩玩还是1035之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R可不是200多元就可以买到的,玩玩还是1035之类吧。

玩玩就是了,知道电池的相对好坏便可

网友A:
我50块买了那种充电器带屏幕的有测内阻功能,用完感觉200以下的应该只能当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