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30W的LED灯具,实测功率24W

楼主(2021-11-22):
不知道这样测试是否正确,我是用功率计测试的,标注30W,实测功率23.77W

网友A:
正常的,LED虚标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20块钱买了个200W的灯,实测40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LED虚标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20块钱买了个200W的灯,实测40W

200w的led,你确定? 200*13 = 2600w的白痴灯了 打光效再打 5 折也有 1300w。可能人家指的是光功率是 100w 哈哈

网友:
可以这样测。这个灯有虚标但不算太严重

网友:
遇到不少是虚标的,偶有不虚标的,也有不少是超功率运行,热损大寿命短,光凭肉眼难辨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w的led,你确定? 200*13 = 2600w的白痴灯了 打光效再打 5 折也有 1300w。可能人家指的是光功率是 ...

20元的200W不用看也知道是假货。

足功率的也有但远不是这个价。几天前我换个路灯就是足功率200W的,测试刚开始205W,发热正常后196W。

网友:
这算是不错了,我店里进的便宜吸顶灯,标72W实测才45W,高端点的功率就比较足。

网友:
人家说的是和200w荧光灯亮度相当

网友:
这个可能是杂牌的LED灯。
我测试过欧普,欧司朗,飞利浦的LED灯泡。
功率全部对得上,没有一个虚标的。

网友:
有没测发光强度的,用的越少发光强度越高约好。

网友:
小厂做的都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