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3LW8108网线测试仪有故障

楼主(2021-11-22):
3LW8108网线测试仪 ,现在出现故障, 就和图片上一样,网络对线的时候  主机端的5号脚一直就是个 X ,换了几根网线都一样

测试网线长度的时候, 一直就是 OPEN, 插了网线  和没插网线, 都显示OPEN, 翻来覆去看了电路板半天,没有发现明显的烧蚀痕迹,

有些朋友对这个测试仪也好奇电路大概啥原理,我就先查了下,先列个列表:

CD74HC4051E 单8选一   3片
CD74HC4052E 双4选一  1片
sn74hc00n 输入与非门   2片
SN74HC373N 锁存器      2 片
SN74HC4040N  计数器   1片

总共就这些片子, 主控是89S52,  主机端的5号引脚 是接到了一片 CD74HC4051E 8选一模拟开关上的,测长度 一直是个OPEN,不知道是为什么, 请各位能看得懂这个的 给支个招,是哪里的问题,想弄好了用用。

补充内容 (2021-11-22 19:20):
刚拆了屏幕模块,发现下面有一个三极管烧爆了, 丝印是 Z2 , 不晓得Z2丝印的三极管是什么管,这下又陷入了僵局

网友A:
从第5根线找起呗
你这种不带寻线的测试仪,可以说是最普通的
只能检测通断,线序

网友B:
RJ45 座里的弹性铜丝变形了  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45 座里的弹性铜丝变形了  接触不良吧

万用表上过, 通的,铜丝弹性很好, 初步怀疑是上poe给烧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5根线找起呗
你这种不带寻线的测试仪,可以说是最普通的
只能检测通断,线序

是的  不带寻线,

就是些模拟开关, 再深一点的就不了解了, 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5根线找起呗
你这种不带寻线的测试仪,可以说是最普通的
只能检测通断,线序

现在能确认是插了 poe  烧了,烧坏了一个三极管,上的丝印是 Z2 ,三极管一边有两个脚的那一边,两个脚焊盘是相通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三极管,某宝上搜索Z2 三极管, 是个5.1V的稳压三极管, 不晓得是不是,

楼主(2022-12-02):
感谢参与讨论的热心坛友,  偶尔想起来的时候 ,就拿起来看一下,  跌跌撞撞, 一年了, 终于修好了,查到了短路故障, 更换三极管等一些列弯路骚操作, 已经维修完毕,  现在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