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带机放完了不会自动跳起如何维修?

楼主(2021-11-22):
一个磁带复读机,应该是带自弹装置的(图中马达左边那块金属片手动往下拨就可以弹起),现在放完不会自动跳起,一直转。
没修过这个问题,请问是要换零件还是调节一下机械结构之类的即可?

网友A:
跳起机构虽然是马达左边那个金属片,但是触发机构在磁头旁边,当磁带转到头的时候,磁带拉紧后会触发,如果不能触发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卷带轮无力,造成无法触发,这个检查卷带轮或卷带轮的皮带是否松弛;另一个原因是触发机构不灵活导致无法触发,这个检查触发机构是否阻力过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起机构虽然是马达左边那个金属片,但是触发机构在磁头旁边,当磁带转到头的时候,磁带拉紧后会触发,如果 ...

很对,皮带松,还有超越离合器压力不够

网友:
压带轮打滑

网友:
飞轮冲击力不够,跳不起来,从马达轴上的皮带查起,几乎靠轮外橡胶圈也有嫌疑。而且配件难找,也是我不玩收录机的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

网友:
应该就是4楼说的,压带轮打滑。
你把压带轮和主导轴用酒精擦擦。

网友B:
拍摄角度不对,看不到压带轮和自停探头的情况,一般先清理压带轮,然后检查卷带轮扭力,用手抬起自停探头测试飞轮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摄角度不对,看不到压带轮和自停探头的情况,一般先清理压带轮,然后检查卷带轮扭力,用手抬起自停探头测 ...

恕我笨拙,还没办法打开机壳,只能从这个角度拍了。
试过酒精清理压带轮和主轴,还是无果。不过无意拍了两次机身,它就弹起了(在走完磁带等待弹起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我笨拙,还没办法打开机壳,只能从这个角度拍了。
试过酒精清理压带轮和主轴,还是无果。不过无意拍了 ...

主要是压带轮日久弹性和表面摩擦系数变小,更换了基本ok。

网友:
如果是压带轮橡胶老化问题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在无磁带状态下按下播放键打磨,但我认为不是压带轮的问题,2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恕我笨拙,还没办法打开机壳,只能从这个角度拍了。
试过酒精清理压带轮和主轴,还是无果。不过无意拍了 ...

你再看下吧,自动停止功能失效,牵扯很多,这种机械牵一发动全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再看下吧,自动停止功能失效,牵扯很多,这种机械牵一发动全身

非常感谢前辈这张示意图,我总算是明白那个白色的片叫探头,以及它的作用。(一直以来我以为它是整理磁带的作用)

打开前盖装了磁带进去,发现播完磁带的时候,探头抬起高度不够,从而使压动拨片位移不足,无法推动下面的停止拨片。
明白了结构,就知道原因,楼上老师们说的都有可能,压带轮、皮带、动力、传动结构阻力等都可能有关系。

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在能看到的所有传动关节都润了些机油,然后通电试机,按了十多次之后,终于迎回了第一次自动停止!
反复试机使机油渗透各关节,现在自停的几率有八成,已经满足。
等有时间再拆机清理灰尘、上油、有合适的皮带和压带轮就换下,应该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再次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