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兴派能48V 50AH电池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22):
家里有块中兴48V  50AH电池组、偶尔停电逆变用用、16串的
一年用不了几次、充放电次数非常少
昨天停电用了,上午充电无意中看了一下单体电压发现问题了
7号电芯升压明显比别的电芯快、充进去39AH的容量后、7号电芯的电压到了单体过压保护阀值3.7V
启动保护、就整体停止充电了
如果把单体过压保护关掉、还能继续充、不过7号电芯一会就超3.8V了。别的电芯才3.38V、怕7号过充就不充了。
所以请教各位。有没有办法救救7号电芯、如果不行、是否可以拆掉7号。变成15串?
请懂的坛友指点。谢谢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大概充进38-39AH的电量。7号电芯就超过3.7V了
单体过压保护就启动、就自动停止充电了
想继续充。只能把单体过压保护关掉、可7号电压上升的非常快。一会就到3.9V了。这样下去7号就过充完蛋了

楼主:
设置里没有均衡开关。应该是系统默认一直开的状态吧

网友A:
也许7号电池是最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7号电池是最好的呢

这组电池充放次数不超过5次、不可能坏了15节、就剩下1节好的
而且充进去的38AH电量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B:
7号电池容量有衰减.楼主多试一下放电,7号肯定先放完电.
或者说,先把各电池单独充电,均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号电池容量有衰减.楼主多试一下放电,7号肯定先放完电.
或者说,先把各电池单独充电,均衡一下?

我把电芯取出来了。4串一组、
单独量一下每个的内阻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号电池容量有衰减.楼主多试一下放电,7号肯定先放完电.
或者说,先把各电池单独充电,均衡一下?

2并4串的电芯
7号电芯电压3.4V、内阻1.7豪欧
其它3节电压3.3V、内阻都在1.1豪欧

网友C:
我的理解,先排除一下均衡电路的问题,这种基站电池,不应该不带均衡电路的
如果不存在均衡电路,或者均衡电路未起作用,那各电芯相串接,是否充电电流是一致的,如一致则充电时7号电芯电压上升比别的快的话,多半是电芯的内阻变大了,和其它电芯的内阻相差过大,不太匹配了

看你这个7号电芯是不是大单体,是2并4串的电芯,那可能这个组合中,有个别孙电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先排除一下均衡电路的问题,这种基站电池,不应该不带均衡电路的
如果不存在均衡电路,或者均衡 ...

已经找到了7号电芯,也测量了内阻为1.7豪欧,
别的都是1.1豪欧,电压也比别的高0.1V
有啥好办法处理吗?
均衡电路肯定有的,充电电流只能看到总体,看不到单体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7号电芯,也测量了内阻为1.7豪欧,
别的都是1.1豪欧,电压也比别的高0.1V
有啥好办法处理吗 ...

     容量变小的话内阻也会增大,均衡对小容量差有点效,我弟弟的60V32Ah的17串三元电池有一串有问题了,继航里程开始缩短了,越用里程越短,最后就跑不了几里路了,后来网购一块32Ah3.6V电池换上,又可以跑远途了。均衡永远均衡不了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变小的话内阻也会增大,均衡对小容量差有点效,我弟弟的60V32Ah的17串三元电池有一串有问题了, ...

意思是只能更换电芯了吗?

网友E:
把7号电芯并电阻放下电,再一起充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7号电芯并电阻放下电,再一起充满试试。

需要把电芯拆下来吧

网友F:
估计是7号电芯中的一片有问题,看图好像是黄圈内电池有些涨了,如能拆下一量便知,只有换电芯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7号电芯中的一片有问题,看图好像是黄圈内电池有些涨了,如能拆下一量便知,只有换电芯才能解决。

观察的好仔细。感谢指点
明天把这个黄的断开一点。量一下内阻就知道了。然后我给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7号电芯中的一片有问题,看图好像是黄圈内电池有些涨了,如能拆下一量便知,只有换电芯才能解决。

您好。又拆下您圈的那片电芯、果然如您如料
这片内阻高达30豪欧、与它一起并联那片2.04豪欧
其它又量了一遍都1.05豪欧

30豪欧的肯定不能用了。并联那片2.05豪欧的也需要更换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又拆下您圈的那片电芯、果然如您如料
这片内阻高达30豪欧、与它一起并联那片2.04豪欧
其它又量了 ...

其他的1.05豪欧是二并还是单节?估计不需要,再并一块内阻不就同其他的差不多了。

网友G:
家里也有一组不常用的派能,充电时有一组老是低0.2V左右懒得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的1.05豪欧是二并还是单节?估计不需要,再并一块内阻不就同其他的差不多了。

这个电池组是2并16串的
2并4串为一组、一共4组
拆开这组里其它2并3串都是1.05豪欧
有问题这片是30豪欧、与它一起并联的那片是2.04豪欧
这2片是不是都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家里也有一组不常用的派能,充电时有一组老是低0.2V左右懒得管了。

你这还行呢。我7号电池升压很快。别的电池都是3.3V呢
它就干到3.7V了、启动单体过压保护了。只能充进去38AH的容量
要是关了单体保护还能继续充、一会就得充鼓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池组是2并16串的
2并4串为一组、一共4组
拆开这组里其它2并3串都是1.05豪欧

换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和我买的同款,当时二手的花了1K8大洋,
保护板最大30A  3000W逆变器开机就保护,
后来买了块保护板并联上独立做输出没发生过保护,
原来的保护板当显示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片就可以了。

1片2.04豪欧、1片1.0豪欧,并联到一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的1.05豪欧是二并还是单节?估计不需要,再并一块内阻不就同其他的差不多了。

内阻是不是也和电阻一样、并联除2、串联乘2?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教一下
一个2豪欧、再并联上去一个多大的合适?
能接近剩下的15组。都是1.05豪欧左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片就可以了。

刚联系到一个卖家。0.5豪欧的。和2.04的并联一起中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联系到一个卖家。0.5豪欧的。和2.04的并联一起中不?

买二片0.5毫欧25Ah的换上。

楼主:
把这2片内阻大的都换了是吗?

这样的话这串2片都是0.5的。其它15串都是1.0的。放一起没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这2片内阻大的都换了是吗?

这样的话这串2片都是0.5的。其它15串都是1.0的。放一起没事吧?

       没多大问题。买回来并起量一下内阻,卖家也有不可靠的测量。只要容量有50Ah就好,换好后无非是新的这串看起来充电后电压低于其它15串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多大问题。买回来并起量一下内阻,卖家也有不可靠的测量。只要容量有50Ah就好,换好后无非是 ...

刚才买了2片回来。我怕另一片2毫欧的那个时间长也出问题
现在来看。还不如把这2个问题的一起都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多大问题。买回来并起量一下内阻,卖家也有不可靠的测量。只要容量有50Ah就好,换好后无非是 ...

换上之前。是不是得把电压充的和其它电芯的电压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上之前。是不是得把电压充的和其它电芯的电压差不多?

      新电池充电接近原15串的单芯电压接近就好,串入后也有均衡充电的,如果新电芯电压低了3.65V补充满,高了并6V灯泡放掉点电,如有大电流均衡器均衡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池充电接近原15串的单芯电压接近就好,串入后也有均衡充电的,如果新电芯电压低了3.65V补充满 ...

前半部分明白了,后边没太懂,麻烦再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新电芯电压低了3.65V补充满,高了并6V灯泡放掉点电,如有大电流均衡器均衡下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半部分明白了,后边没太懂,麻烦再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新电芯电压低了3.65V补充满,高了并6V灯泡放 ...

       新电池3.65V去充电,充入差不多容量了(和原电芯比较只是电压比较而言),新的电池串入中兴派能48V 50AH电池组,用中兴派能48V 50AH电池组的充电方式充电,充电过程中或过程结束后:如果新电芯电压低了3.65V补充满,充电过程中的话,新电芯电压高了并6V灯泡放电帮助均衡降低新电池电压,均衡整组。
        如果你很有空的话:用3.65V恒压限流充电器对所有电芯单个充满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池3.65V去充电,充入差不多容量了(和原电芯比较只是电压比较而言),新的电池串入中兴派能48 ...

多谢指点。

网友:
谈不上谢字。

楼主:
专业电池玩家

楼主:
还得麻烦您,我买的0.5豪欧的没货了,
又联系到一家,也是新的电芯都是1.2豪欧,换2片进去没问题吧?
剩下的15串都是1.05豪欧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麻烦您,我买的0.5豪欧的没货了,
又联系到一家,也是新的电芯都是1.2豪欧,换2片进去没问题吧?
...

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还行呢。我7号电池升压很快。别的电池都是3.3V呢
它就干到3.7V了、启动单体过压保护了。只能充进去3 ...

你的那个可以买一片好的25AH同型号磷酸铁锂电池换上。不知能否可以改成15串的,我家的是15串派能4850,显示屏第16串显示00,用的是铅酸电池的2000W UPS,用铅酸电池UPS充电电压接近15串4850磷酸铁锂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池3.65V去充电,充入差不多容量了(和原电芯比较只是电压比较而言),新的电池串入中兴派能48 ...

您好,还有个问题
买了2片电芯。电芯的卖家说把所有电芯全充满、新买的也充满。然后再安装新的电芯上去。
或者全放空。包括新买的、然后再安装上。再一直充电。这样操作
他的说法对吗?

楼主:
大神在不?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在不?求指点

又不是组装电池这么容易充满或放电掉,新电池电压和旧电池电压差不多就组装回去,整组小电流充电回去,单只补充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组装电池这么容易充满或放电掉,新电池电压和旧电池电压差不多就组装回去,整组小电流充电回去, ...

是啊。我也这么想
现在不成组、想整体充满或放空。就比较麻烦了
那我就到手把新电芯电压调到和其它电芯差不多就焊回去
然后小电流充电。观察新电芯的电压、高了或低了。我就单独对它放电或放电。直到均衡就行吧?

网友:
我的BYD的48V通讯基站电池可以16串,也可以接15串。以前有一串鼓包,先放完,先充满,直接去掉了,接成了15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