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愿意打理松下木壳老彩电(最好江浙沪地区)

楼主(2021-11-22):
    之前经论坛前辈指点,买了av输入端子加装,但本地修电视的师傅技术有限,未加装成功。虽然用无水酒精清洗了预选器,但还是存在跑台跳台现象,影响观看。老电视花几百块钱买来的,扔了可惜。不扔吧,存在毛病,总感觉不舒服。
    现在,诚邀愿意修理的大神,发去给您打理。最好是江浙沪地区,可以省去很多快递费用以及减少运输损坏风险。费用方面由您开价。提供此台电视机的电路图,机芯是松下m12。
    打理的地方: 1.加装av端子,实现外接录像机、机顶盒、电脑等功能。本人提供一个已集成好的av输入板,可以使用的。最好是无损改装。
                      2.修理跑台问题。有人说是中频失谐,电容老化。也有人说是电压不稳。不得而知,只能测试来查原因。
                      3.如能改装rgbs,也可。
                      4.也有人说可以加遥控器,有能力的可以尝试。
                      以上顺序,有优先层级。具体价格可议,可私信。
   欢迎论坛大神们接单!!不用顾虑或复言有没有修理价值什么的了。

补充内容 (2021-11-22 19:04):
无损改装指的是,没有机壳的破坏。如必须打孔,也可以考虑。

网友:
2186是M15L机芯,跟M11机芯同属热底板类型,电路也简单。可以做到无损改装,仅需开二个RCA口。

那些动不动就说换主板的,换了主板还是M11吗?跑题了。

网友A:
跑台,基本是预选器不良,更换!是否中频失谐造成跑台可以通过拨动AFC开关来判断
加装AV端口工作量不小,要解决接口,热(冷)底板供电,切换开关等问题
加装遥控实属没有必要性

网友:
二十年前M11机芯解决跑台和加AV改遥控,让我连续好几年下班后有机会挣点鹵鴨子钱

网友:
改装的费用,估计比你之前的价格要高不少!
1、这个机器是热底板的,无损加装AV板,不知你的AV板是否有隔离的功能?不然使用起来危险多多。
2.修理跑台问题。老电视机中频失谐可能性比较大,电容老化。当然也不排除高频头某些原因的不稳定。电压问题一般倒是好检测的。
3.如能改装rgbs,这个电视机电路还是免了吧。
4.在1990年左右,此类电视机改装遥控的很多,可惜现在找这些板子得淘二手了。

还有一个方案,可以直接更换一块带AV输入的电视机的板子,遥控输入都可以得到解决;不过,偏转、高压等这些是否匹配需要考虑。

网友:
跑台疑似预选开关氧化接触不良,还有那选频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台,基本是预选器不良,更换!是否中频失谐造成跑台可以通过拨动AFC开关来判断
加装AV端口工作量不小, ...

热地是硬伤~~~av又是直流分量

网友B:
这样的老电视我记得当年我开家电修理部的时候加装了无数的遥控器 好像现在我家下房里面还有一套没有开封的遥控器套件 不过我现在已经忘了怎么改装了 电路图全部都卖了 关于跑台的问题我想起来应该是中周里面的谐振电容镀银层老化 解决的方法是去掉里面的电容在外面并联应该瓷片电容 容量想不起来了

网友C:
买个视频音频转射频的很便宜的,记得老是录像机就有这功能。

中频漂移?可能性小些。
预调组件氧化可能信较大

网友D:
加装AV端口非常容易的,以前老电视机加装遥控和AV端口的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AV端口非常容易的,以前老电视机加装遥控和AV端口的非常多。

以为很容易,可是,我找老师傅加装,失败了,真没办法。只得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视频音频转射频的很便宜的,记得老是录像机就有这功能。

中频漂移?可能性小些。

我也有录像机。射频转换器也有。但是没用,根本原因是跑台,跳台。要不然不用加装a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老电视我记得当年我开家电修理部的时候加装了无数的遥控器 好像现在我家下房里面还有一套没有开封的 ...

我这提供电路图,av输入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台,基本是预选器不良,更换!是否中频失谐造成跑台可以通过拨动AFC开关来判断
加装AV端口工作量不小, ...

你是老司机

网友:
体力活,连修理带改装,估计得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