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输出牛的漏感

楼主(2021-11-22):
   烦请哪位先生讲授一下。谢谢!
  (1)将次级短路后,初级测出的电感量即为漏感值?
  (2)EL86×40输出牛的漏感值一般为多少mh?
  (3)初级电感值的大小会影响漏感值的大小吗?
  (4)在一定的电感值下,漏感是不是越小越好?
  (5)除了釆用分层分段绕法减少漏感和分布电容外,还有他法吗?
  (6)影响漏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再次谢谢了!

网友A:
补充一点,阻抗比越大漏感越大。

网友B:
我来瞎说两句:

  (1)将次级短路后,初级测出的电感量即为漏感值?___正确
  (2)EL86×40输出牛的漏感值一般为多少mh?——一般近似等于初级电感量的1/1000。实测我的EI86X50单端,电感量18H;漏感18mH。
  (3)初级电感值的大小会影响漏感值的大小吗?____正常情况下成正比;如果达不到1/1000说明绕制工艺结构有问题
  (4)在一定的电感值下,漏感是不是越小越好?——当然是漏感越小越好,但小到多少才叫小?能达到1/1000就行了。
  (5)除了釆用分层分段绕法减少漏感和分布电容外,还有他法吗?——分层、分段只能减少漏感;分布电容反而会增大,所以需要掌握一个“度”。找找海河版主关于绕输出牛的帖子学习一下.......
  (6)影响漏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1.设计匝数过多(初级电感量大、漏感定会增大);2.层间垫纸过厚(漏感会大);3.分组分段过少.....(少于3夹2都会增加漏感)。漏感小了分布电容肯定就大,所以需要取舍。三极管需要注重分布电容小、束射四极管、五极管着重考虑漏感小些好。

网友:
再研究研究分布电容,绕出的牛又上了一层楼。

网友:
并非越小越好,所有的设计过程都是在取舍中取得平衡,漏感和分布电容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要根据电路形式来平衡二者的大小,所以输出牛不是分层分段越多越好,我个人绝大一般四极五极管的机器,三夹二就可以了,再多你得有一些特殊的手段来降低分布电容,而这些手段往往是名厂的不传之秘,你就是拿它的牛拆了绕成一摸一样出来后也会变得不如。

网友:
受教了。。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学到新知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瞎说两句:

  (1)将次级短路后,初级测出的电感量即为漏感值?___正确

   老师的详细解答,字字珠玑,行行发光,使本人对漏感的认识又进了一大步,衷心表示感谢!
   我只是知道分布电容与漏感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还听说漏感大小直接影响到高频性能,最近得闲,因此将本人的6P3P单端的输出牛做了个实验,分别以2夹1, 3夹2, 4夹3的形式都绕了个线包试试. 确实如老师所言2夹1漏感最大, 3夹2与4夹3漏感明显低2夹1很多。而3夹2与4夹3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并且4夹3不分段与4夹3分段又有差距,后者为漏感最小。但有一点我还没试出结果来,即您所言的初级电感大小与漏感成正比,我试验的结果是:初级电感量的大小,对漏感几乎无影响,可能是我的筒陋工具问题有误吧。您看看。

小感20mH档测

小感20mH档测

小感200mH档测

小感200mH档测

电感调小

电感调小

电感调大

电感调大

大感20mH档测

大感20mH档测

大感200mH档测

大感200mH档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瞎说两句:

  (1)将次级短路后,初级测出的电感量即为漏感值?___正确

第五第六是不是说反了?

分层分段是减小分布电容,增加漏感吧。

四五极管才需要尽量减少分布电容,三极管要减少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五第六是不是说反了?

分层分段是减小分布电容,增加漏感吧。

普通要求。高阻五极管不太在乎漏感,三夹二分布电容小。低阻三极管不太在乎分布电容,四夹三漏感小。

网友:
不谈匝数,屏流,铁芯截面,只谈多少亨没有意义。间隙垫纸弄薄一点,初级电感量刷刷往上升。

网友B:
我理解没有说反。
5.  你想、分段绕制、次级夹在初级之间耦合度增加了,那么分布电容肯定也会增加这一点毋庸置疑。
6.  无论是三极管还是五极管,理论上要求都是一样的。减小漏感很简单,不层层垫纸漏感自然很小;但分布电容会很大!因此、绕制三极管输出变压器难度也更大,难就难在如何减小分布电容上。以上说的也都是书上看的、和论坛学的,由于我还没玩过三极管,没有实践验证,听听老师们的解答吧。因此曰:“瞎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没有说反。
5.  你想、分段绕制、次级夹在初级之间耦合度增加了,那么分布电容肯定也会增加这一点毋 ...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初级分层肯定是能减小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是指初级的分布电容。

而分段能减小漏感,因为漏感是对于次级的,所以会增加初次级的分布电容,这是对的。但是能减小初级间的分布电容。

说到底,输出牛还是要怎样取舍和妥协的问题。

分布电容主要为:(EI铁芯,电容由大到小排列)

初次级与铁芯之间

初次级线圈之间、

初级组间

初级层间

其实可以用公式求出输出牛的各个分布电容值,然后配合绕制方法去控制。

网友D:
不要把段和层(或称组)混为一谈,段指的是在舌长上分的某几段,层(或称组)是指厚度上的,如三夹二就是指后者,而段如过去绕推挽变压器在舌长(框架长)中部一分为二。这不是我瞎说的,是1989年电子工业部内部资料音频变压器绕制中所讲的,段可大大减少分布电容。这个资料举了几个分层分段,正反绕向的变压器实例,并把晶体管输出变压器及话筒变压器单独讲了,书的后半部是各种理论推导。
假设不分段(1段)分布电容为1,那么分两段,层问电容为其1/4,分3段为1/9,分4段为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初级分层肯定是能减小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是指初级的分布电容。

   继续请教您了。
   在您列举的分布电容四个来源项中,能否说说大约各占多少比例?也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哪一项占主导因素?
   另外再想问问:当我测量到铁芯与初级為200P ; 铁芯与次级之间為220P; 初级与次级之间为3600P( 初级层,组间不会测量暂设为0), 能否就说明了, 这个牛的分布电容大致在4000P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段和层(或称组)混为一谈,段指的是在舌长上分的某几段,层(或称组)是指厚度上的,如三夹二就是指 ...

  谢谢!明白了。
  我是业余玩玩,采用只分段(2段)不分层的乱绕法,因为年龄大了,眼睛不中用了。

网友E:
测量漏感,你需要10K频率的电桥,用电容电容表测量,只是定性,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阻抗比越大漏感越大。

我也觉得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漏感,你需要10K频率的电桥,用电容电容表测量,只是定性,意义不大。

   那么就是没有一点点参考意义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把段和层(或称组)混为一谈,段指的是在舌长上分的某几段,层(或称组)是指厚度上的,如三夹二就是指 ...

多槽骨架确实可以极大的减少初级分布电容,但是会增大漏感。这种牛很多人做过,也包括我,除了操作困难,骨架占空比高,综合性能并不优秀。

现在做牛大多数讨论的分段大概就是您所讲老书上的分层概念,初级分四段,次级分三段,所谓四夹三

而初级的每一段(一组线圈)进行层层垫纸而产生分了层的概念。

但是,除了个人制作或者订制牛,商品牛大都不会用层层垫纸的制作方法,最多会几夹几布局,更不会分槽,所以就不存在过去定义的分段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槽骨架确实可以极大的减少初级分布电容,但是会增大漏感。这种牛很多人做过,也包括我,除了操作困难 ...

我现在绕输出变压器都是采用隔一层垫一层纸、而不层层垫纸。不垫纸的那层只在窗口以(两边)外贴一条15mm左右的纸条便于观察排线情况。这样既省事、还可以适当减小漏感和分布电容,同时还能增加了窗口容线量。我称他“中庸之道”。

网友:
减少漏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耦合的线组都整层排满,即使次级几圈、十圈也要增加股数的方式绕满一层。其他各种所谓的方法都是漏感和分布电容的矛盾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