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汽车空调

楼主(2021-11-22):
自己的吉利帝豪汽车空调制冷,去维修店前前后后花了一千多块,始终解决不了漏制冷剂的问题!除了压缩机和仪表台下面的蒸发器没换外,别的几乎都换一遍了!之前维修店拆仪表台换翻转阀时,光手工费就要480,还不带更换配件的费用!换了个前面的散热器五百多,更换管路自己帮忙一起更换的,收了二百不到!又加了几次制冷剂!就这样今年一千多出去了!本来不打算掉修了的,可遇到下雨天没制冷,车厢里起雾真的没开!让维修店修还要等时间,还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就决定自己动手拆仪表台,排除一下蒸发器,如果蒸发器正常,最后就只能换压缩机了!准备工作做好后,考虑到如果蒸发器漏,淘宝买来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就抽在星期后五开始拆,自己的车,拆断个扣子啥的也不用担心也不用赔!
先从车机处下手后面边拆边研究!
到了最关键一处仪表台下面的蒸发箱,拆这个研究了好久,费了好大的力才拆出来!
拆出来后直接挂在发动机上和压缩机管路接好,修车店借来他的抽空用的压缩机进行打压保压测试,找到了漏点!
前后拆装打压几次,这处依然冒泡!后来去修车那找来两个密封橡皮圈换上,再次打压测试,保压了一夜压力表也没有什么变化,后面就是重新组装到仪表台下,再次打压测试半天,也不冒泡,压力也没什么变化了,就这样才放心的把所有组件安装到位!安装方向盘时,因为不知道里面的喇叭游丝是有方向的,还是要按循序正转到底,再反转二圈半才能装方向盘当时不知道直接装上去了,结果装好打方向后气囊灯亮了,喇叭也不响了!去修车店问是什么原因,说是喇叭游丝里面的排线被我弄断了!不过可以拆开看看能不能焊接,能焊最好,不能焊接只能买新的,对于我们有对手能力的搞技术的来说是小意思,就拆开研究一下  由于排线断了,反复修了几次,装了打方向盘到一定角度后再次拉断!后来自己找了一段十公分的其它电路上的排线,焊接上去,加长了排线,固定好,安装好方向盘和气囊,经过反复测试路上开了几次,也没有再次断掉,至此我的车子空调确定修复!    最后发现有两个东西不知道装哪的了,只知道这两东西不重要,是哪个塑料件上拆下来的!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省了五六百块钱!

网友A(2022-03-28):
有的时候,自己动手都被逼的,并不光是为了省钱。曾经我的奥拓暖风水阀坏了,一个水阀25块,修理厂要手工200块,最关键的是车里漏了很多防冻液,修理厂是不会帮你处理干净的,美办法只好自己动手,晾了一个星期才搞好

网友(2021-11-23):
动手能力强,放心又省钱,赞一个!

网友B:
不止是省了几百元,还更放心。

网友C:
没看到你抽真空和加泵油,就加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省了几百元,还更放心。

是的,他们修车的只知道不制冷给你加了制冷剂,等过段时间又漏光了!再不就是给你换这个换那个!今年一年没过修空调都花一千多了!下次拆仪表台就不会感觉没那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你抽真空和加泵油,就加雪种

都是临时学的,没想起来拍!问修车的打压多少,抽空多久!管路被他换成非原装的了,不敢打压太高,怕打炸管!制冷剂是夏天自己网上买的几瓶,剩最后一瓶,前段时间在路边又推到一瓶过期的,百度了一下制冷剂过期了不影响使用,总共加了两瓶,天冷再多了也加不进去

网友:
好大工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他们修车的只知道不制冷给你加了制冷剂,等过段时间又漏光了!再不就是给你换这个换那个!今年一年 ...

我车空调的风机风门可能有故障,控制不完全,脚部漏冷风,要拆中控台修理,嫌麻烦至今还没搞。

楼主:
修车的说他拆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还要等他闲了才能搞!我自己用了小半天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车空调的风机风门可能有故障,控制不完全,脚部漏冷风,要拆中控台修理,嫌麻烦至今还没搞。

是麻烦!自己搞工具齐全的话拆装也要将近一天,边拆边研究!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前几年,水箱下部分塑料箱体裂缝渗水,我拆下来刮干净用环氧树脂加铝片修补成功至今好用。
还有空调高压管是铝管胶管结合部漏制冷剂,我自己淘宝买一根换上去,事先倒进去一些压缩机油,没有抽真空,用一罐制冷剂充进去运转几下再放掉,效果也很好。

网友E:
拆方向盘可以把游丝先固定好,我以前也犯过错,后来买了一个游丝换上,说明国内装配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这种密封圈用到车报废都不会漏,除非是冷凝器的高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以后不怕空调不全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水箱下部分塑料箱体裂缝渗水,我拆下来刮干净用环氧树脂加铝片修补成功至今好用。
还有空调高压管 ...

我前二个月换过一次空调散热器,有点冒泡,修车的说要么拿去让人家焊一下,铝的不一定能焊好,就换了一个!五百多块!搞好没多少天还是不制冷又漏没了!早知道不如自己网上买来换了!二百左右就能买来!通过这次拆解以后自己的车子空调可以自己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方向盘可以把游丝先固定好,我以前也犯过错,后来买了一个游丝换上,说明国内装配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供应 ...

不知道游丝还有那个安装技巧!所以出问题后才明白!游丝给我拆开好几次,研究透了!接了一段排线,固定好装上好多天了,没有再断!气囊灯和喇叭都正常了!网上也买了一个的,苏州到嘉兴二百公里申通快递搞了三天没到,气的给我和卖家联系好直接退货了!第五天申通还是派送了,还扔在卖馒头的店门口呢!

网友F:
以后买车得买车库,修车得有场地啊

网友G:
赞一个
我的车也是漏制冷剂,找不到漏点,车也老了不想大修,就每年花百八十块钱加制冷剂,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后买车得买车库,修车得有场地啊

车库不车库没啥,要有工具,离修车的要近,借工具方便,有不太清楚的还可以去临时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
我的车也是漏制冷剂,找不到漏点,车也老了不想大修,就每年花百八十块钱加制冷剂,凑合用吧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漏的有点快,加一次制冷剂一个月不到就没了!遇到下雨天没空调玻璃上起雾又没法开!今年光找人修车空调花了一千出去!这次是被逼无奈才自己搞的!以后空调再有问题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成这样不容易

很费时间,第一次拆解仪表台,好些都要边摸索边拆!拆就将近二个多小时,装时要慢点,工具配件齐全的话一天能搞好!维修店四五百块钱的手工费省下了

网友:
捡漏不是复杂的事,首先要抽真空,看看是否漏气,如漏气不能保持真空度,要充氟用仪器检漏,确定部位要刷泡沫,检修该部位,直到不漏,充氮气打压,保持不漏气,在抽真空充制冷剂。

网友:
🐂  这个非常厉害了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省了几百元,还更放心。

同意。我有台老车也是漏雪种,修了几千块都没修好。一会说是这个坏,一会说是那个坏。

网友:
新手拆的时多拍照片,装时才好装回原位

网友:
亏了,你看你拆装一下,就多两个不重要的零件
要是多两个重要的零件的话咸鱼卖掉,发家致富

网友:
空调漏氟,一般都是接口处的橡胶件老化失去密封性。
气囊的那个叫游丝,这个关乎安全,一定要特别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赞一个
我的车也是漏制冷剂,找不到漏点,车也老了不想大修,就每年花百八十块钱加制冷剂,凑合用吧

加了制冷剂差不多一个月就漏光,根本不用拆机修。
我的福特蒙迪欧2.5V6款,前几年发生不制冷,检查发现制冷剂泄漏,重新加制冷剂后恢复正常,不料第二年夏天又不制冷了。从某宝购得2罐汽车空调堵漏剂和制冷剂、冷冻机油,一起加入空调压缩机,空调恢复正常,至今已超过5年,制冷功能无任何问题,有新加制冷剂超过2星期漏光的不妨一试。修理部加制冷剂花了40元,全部费用不足100元。

网友(2022-03-27):
楼主牛啊,支持~~~~希望下次能看到你修发动机的贴

楼主(2022-05-29):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自己动手都被逼的,并不光是为了省钱。曾经我的奥拓暖风水阀坏了,一个水阀25块,修理厂要手工20 ...

是的啊!被逼无奈只能自己琢磨动手

网友I:
16年处理掉的09天窗悦动自动档,加了多次F就是用一段就不制冷了,后来每年都到天热了加,后来我决定查,发现压缩机与蒸发器的连接管接头处有油迹,就以它了处理好加好氟至16年处理掉时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年处理掉的09天窗悦动自动档,加了多次F就是用一段就不制冷了,后来每年都到天热了加,后来我决定查,发 ...

这种漏制冷剂的找修车的查非常烧钱!他们让你换这换那的,花了很多冤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被逼无奈只能自己干

网友(2024-09-04):
现在的车设计真垃圾,拆个蒸发器要拆表板,拆表板是大工程,当年做汽车电工几年也没拆过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