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上的照明灯泡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21-11-23):
家里微波炉灯泡坏了,就换了冰箱上的灯泡(当年修冰箱多下来十几个),螺纹和功率一样,换上后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坏了,连换2次都一样,是不是微波炉上的照明灯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买佛山的,配电柜照明都是这种常年不灭

网友:
照明功能没什么特殊都能用

网友A:
就是你的灯泡太水了,当年朋友给几个军队海岛补给船上用的220灯泡,点起来黄黄的光没有商店买的又白又亮,可是几年以后那灯还是黄黄的亮就是不坏,而发光又亮又白的灯泡几天就黑了就灭了。
你现在的灯如果想长久不坏,可以串个2极管,虽然有点暗和闪烁,也没关系,微波炉里有个光亮就行要求不高。

网友:
我换了个LED用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灯泡太水了,当年朋友给几个军队海岛补给船上用的220灯泡,点起来黄黄的光没有商店买的又白又亮, ...

你那个是军用品,没有可比性,也搞不到啊,看上去黄黄的是因为设计电压高,比如设计250V的灯泡用在220V上,那肯定不容易坏了,但是光色也会变暗,就是你说的黄黄的

网友B:
微波炉用灯泡好像没有金属螺口,最近刚刚修一台LG的微波炉,灯泡就是塑料底座的。

网友:
都说微波炉里不能放金属物,我最近发现单位的更夫热饭,用一个不锈钢饭盒,我看见后立即告诉以后不能这么热饭,太危险。

网友:
微波炉照明灯泡长寿的奥秘:必须用透明胶带把玻璃泡与金属体、灯座粘紧。不然容易脱离或烧坏。

网友:
换led估计也是阻容得,我还ked亮一下烧了驱动

网友:
微波炉原配灯泡是15W的,玻璃比较厚。市集的冰箱灯泡一般是10W的,比较轻薄。冰箱灯泡我换用LED的,用半年了未见损坏。微波炉换用LED灯泡,是否会因微波辐射损坏要试验一下才知道。
有玻璃转盘的微波炉用金属盘放食物加热,微波是从右侧上面照射的,短期内没有问题,但磁控管损坏的机率变大。无转盘的微波炉是从下面透过瓷板照射的,会受金属盘反射,很难加热食物,磁控管损坏机率大增。

网友:
一说,我家的微波炉三十多年了,日产松下的,还从来没换过灯泡,微波炉本身素质目前还是钢钢的。灯泡这类耗材国产的质量好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建议去淘个日本生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用灯泡好像没有金属螺口,最近刚刚修一台LG的微波炉,灯泡就是塑料底座的。

  松下和LG的灯泡一般是自带塑料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