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了很久的半波整流

楼主(2021-11-23):
手上有片正负双电源的整流滤波板,最近玩车机功放IC,就有这片整流滤波板供电,接正极和地线供电好几天,也没多想。

今早衣服穿少了头脑冷接,扶墙想了一下,用的就是个半波整流呀,瞬间感觉音质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是中心抽头接地的接法 只用单边电压(不管正负)还是全波整流。

估计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网友:
就算用两个桥堆,也还是半波

网友A:
输入端你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你怎么接的?

输入还是三线正常接法。所以就是个半波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还是三线。所以就是个半波整流。

你前段输入是3线, 用桥式整流,肯定是全波啊,怎么会是半波呢?

网友B:
如果变压器是中心抽头接地的接法 只用单边电压(不管正负)还是全波整流。

网友C:
就像一款喝了很久的酒,某天发现不是原厂的,瞬间觉得不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一款喝了很久的酒,某天发现不是原厂的,瞬间觉得不香了。

过后又知道,这厂就没生产过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段输入是3线, 用桥式整流,肯定是全波啊,怎么会是半波呢?

输出只用了正极和变压器中点的零线。没用负极。接正负(不用零线)端输出才是全波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只用了正极和变压器中点的零线。没用负极。

你变压器的输出绕组只接了中线跟其中的一根?另一根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是中心抽头接地的接法 只用单边电压(不管正负)还是全波整流。

输出端我接的是正和中间抽头的零线,这样就是半波整流了。输出接正负极才是全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负极没有关系!你再半波半波的走一遍电路!
就明白了!

中间抽头是没有过二极管的。所以是半波。

网友D:
数一数有几只整流二极管,2只是半波整流,4只是全波整流了(排除整流管并联使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会在电路上按照电流走一下,就知道是全波还是半波了。
前天一个帖子“四线双桥整流有啥优势”有少数人还为这个争论了老半天也还没拨弄明白。
我郁闷了,这是理论还是实践的问题?都说怕理论或者对理论不屑一顾,可这完全是实践上的事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用桥堆整流器 变压器中心接地 很容易产生误解,

其实是正负两个全波整流 并联使用变压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会在电路上按照电流走一下,就知道是全波还是半波了。
前天一个帖子“四线双桥整 ...

好吧,我搞错了,还是全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桥堆整流器 变压器中心接地 很容易产生误解,

其实是正负两个全波整流 并联使用变压器而已。

他要是只接了一个绕组,空着一根线就是半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是只接了一个绕组,空着一根线就是半波了!!

哎 . . . . . . 省了两只二极管。

网友:
无论怎么,都是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一数有几只整流二极管,2只是半波整流,4只是全波整流了(排除整流管并联使用)。

正、负电源只用其中一组(正或负,就楼主的使用),分析一下,好象是半波整流嘛(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心理作用真的很大,强迫症的早期症状。

网友:
只要滤波电容足够大,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只用了正极和变压器中点的零线。没用负极。接正负(不用零线)端输出才是全波整流。

你翻翻《模拟电路》教科书,如果只用输出的正极和变压器中点,那就是教科书上最经典的全波整流。

如果正负全都用上了,那是两个全波整流。

网友:
习惯性使用桥式

网友:
哈哈只知道桥式全波整流,三线两管也是全波

网友:
再一想到如今进入枯水期,用的不是长江的水电,而是风电,瞬间感觉,声音飘忽,声场紊乱,顿时就准备砸功放了。

网友:
明明是全波,非要说是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