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小变压器如何计算输出电压和匝数

楼主(2021-1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三个w.docin.com/p-2325374768.html
这里有公式

好像先根据功率容量,来计算铁芯截面积,再用这个面积来计算每伏的匝数

特别是E型铁芯,窗口面积,当初次级绕组选择了手册推荐经典的线径、匝数时,除掉一些绝缘纸占用空间的系数,往往刚好容纳,因此容易绕制后,如果窗口空间上显得太空或挤不下,可能是线径、匝数上选择的不太合理,当然前提是绕得紧密。

网友:
下载文档需要支付豆元: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w.docin.com/p-2325374768.html
这里有公式

下载文档需要支付豆元:20.0

网友:
根据你的需要10瓦的功率应该够了,采用EI 57型的铁芯,叠厚24毫米(舌宽19*24),把你算出初级220V的圈数除以2,再把线径加大,次级圈数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文档需要支付豆元:20.0

不知道,现在下载好像都要付费,也从没注册过,好在可以在线看

我把它部分截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压器是110v的初几烧了  不知道次级电压  知道匝数  138和152圈不知道输出电压

有现成铁芯尺寸就更好了,直接量一下穿过绕组的那部铁芯截面尺寸,计算一下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再用40或55除以这个面积数字,就是每伏大概的匝数范围,再乘以110V就是110V的匝数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铁芯尺寸就更好了,直接量一下穿过绕组的那部铁芯截面尺寸,计算一下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再用40或 ...

如果铁芯硅钢片质量好,匝数按少的来绕,如果铁芯质量不好,容易饱和,就要按多的计算结果来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压器是110v的初几烧了  不知道次级电压  知道匝数  138和152圈不知道输出电压

哪个138 哪个152 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变压器是110v的初几烧了  不知道次级电压  知道匝数  138和152圈不知道输出电压

可以根据铁芯大小找到我那本书的表格,对号入座,估计一下功率大小。就可以计算了。那书本上的磁通密度太过保守了,现在的硅钢片质量都很不错,按照12000计算比较合适。

如果变压器初级绕组烧了,就要先拆除,否则有短路的状态下测量是不准确的。
拆除后再把铁芯装上敲紧。
弄个调压器,通过一个降压变压器在138匝(其实152匝绕组也可以)接入交流电压,慢慢调整到估计的电压,这个估计电压是你原有设备上估计出来的,保守一点,不能加的太高了,等待半个小时,观察绕组不能有很高的温度上升,再带上负载在152匝绕组,根据线径估计下电流,或者根据铁芯大小估计是多少功率的,换算成电流,带负载半个小时内不能有超温现象,否则就必须降低输入的电压到温度稳定下来,一般有条件的要测量下绕组表面或者铁芯的温度,一般满载的状态温度在50度左右最好。由此来反推出每伏匝数,再得到110V的整个绕组匝数。

网友:
铁心截面S
1.25乘容量VA的方根,
每伏圈数
4.5乘10的五次方再除B乘S,B铁心磁通约一般10000高斯,S铁心横截面cm2
线径按各组电流算得,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刚才又有点想起来了,以前有个朋友的进口家电小音响是110V的,他用调压器调110V再接上用的,有一回也是变压器烧了,拿来我帮他拆出来,其实是初级绕组引出线里面有个小元件在里面,是个小元件,可能是个温度保险,反正是断路了,拿掉它,重新接通就正常了。不知道,楼主你这个变压器是否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
怎样计算和绕制小功率电源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59464

网友:
U1/U2=N1/N2这个很实用

网友:
初级110V与220V变压器只是初级匝数及线径不同,计算公式没有任何有区别。原简易设计硅钢片磁通密度为9000高斯,由于现代硅钢片性能大为提高,。下面将本人改进后的简易设计公式介绍如下,列出不同磁通密度的计算值(原帖子在电子管技术区):
1、变压器效率:
容量(VA) <10     10~50  50~100  100~500   500~1K
效率(%) 70~75   75~80   80~85    85~90      90~92
次级9V1A=9VA,效率取75%,初级功率P=12VA。
2、铁芯截面积Sc,先计算出最小铁芯截面积S’c=k√P,原简易公式为Sc'=1.25√P,由于现代硅钢片性能大为提高,因此列出不同磁通密度的系数值。
k为系数,与铁芯最高磁通密度Bm有关:
Bm(高斯)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系数)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根据计算出的S'c,取适当规格的硅钢片,得出实际铁芯截面积Sc=叠厚X舌宽X0.9(也可以根据有关资料查出净截面面积),Sc>S ’c。
设最大磁通密度取10000高斯,k为1.2,Sc'=1.2√12=4.16选择0.35mm19X28硅钢片,净截面积4.84厘米^2
3、每伏匝数N/E,原简易公式为50/Sc,总匝数初级-3%,次级+3%
Bm(高斯)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N/E             75/Sc    64/Sc   56/Sc    50/Sc  45/Sc   41/Sc    37.5/Sc   35/Sc   32/Sc
N/E=45/4.84=9.3匝/伏,,初级9.3X110X0.97=992匝,次级9.3X9X1.03=86匝。
4、线径
电流密度2A/mm^2  Φ(mm)=0.8√I
电流密度2.5A/mm^2  Φ(mm)=0.7√I
电流密度3A/mm^2  Φ(mm)=0.65√I.
电流密度取2.5A/mm^2,Φ(mm)=0.7√I,初级电流=12VA/110V=0.065A,线经Φ(mm)=0.7√0.065=0.18mm(铜芯直径);
次级电流1A,,取0.72mm铜芯直径漆包线。

网友:
直接买成品220-12/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已经做好了

不用谢,都是双向的,难说该谁谢谁,我是看到您的帖子回忆起当年轻的时候常常用的计算小型变压器的公式公式,只是口述,难免不严谨和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