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胆机负反馈会损失多少输出功率

楼主(2021-1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负反馈不会降低输出功率,反倒是会提高最大输出功率,但是负反馈需要更强的输入信号。

网友:
这要看管型,以6L6放大率8倍计,通常反馈1/8, 这使输入电压倍增,但失真降一半。而也使总功率旁路入回输电路,硬来加大推动又削波,枚失去功率也的为1/8.

但这是单级,通常两级回输,由于两级时放大辛百倍以上,因此负回输也是百份一以下,这就不损失多少功率,但也易级间因位置而起振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朋友,谈起文革时DIY红灯711,说起“18K”,眼里会放出很神秘的光··
会对音质有所帮助吧?

取消18K ,音量大增,对于衰老的6P1是事半功倍。

网友:
负反馈使放大系数降低多少
    放大电路中有了负反馈,和没有负反馈时比较起来,如果输入电号幅度相同,得到的输出信号就要减小。或者说,有负反馈的放大器,它的放大系数降低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负反馈使放大系数降低了多少。
    在图3b中可以看到,没有反馈时的放大系数K=U0/Ugk,有反馈时的放大系数Kf=U0/Ui。另外,Ugk=Ui- βU0,由此可见:
      K(Ui-βU0)=U0,
      KUi=U0(1+Kβ),
所以  Kf=U0/Ui=K/(1+Kβ)。公式(1)  这就是说,由于加了负反馈,放大系数K降低到原来数值的(1+Kβ)分之一。很明显,1+Kβ越大,放大系数降低得越多,也就是反馈所起的作用越大。所以1+Kβ是一个很重要的量,通常称它为反馈深度。Kβ=(U0/Ugk)*(Uf/U0)=Uf/Ugk代表反馈电压和实际加在电子管栅极阴极间的有效电压之比。
    (1)式虽然是对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导出的式子,但是它对其它方式连结的反馈放大电路也是正确的。
    β--称为反馈系数。

网友:
俺做的6P1、6P14、6P3以及正在做的300B都不用反馈电路.....

网友:
负反馈和输出功率是两码事,负反馈之影响增益,增益降低后输出同等功率需要更大的输入信号,但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是不会降低的

网友:
       音响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可能有两种指标:最大输出功率和额定输出功率。

       最大输出功率通常指放大器末级输出级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主要由末级功放级的器件和电路结构性能决定的;而额定输出功率是指失真度指标达到(某标)要求规定时的输出功率,除了由末级功放级的性能决定以外,还受到前几级电路性能的影响,即由整机性能决定的。

       比如某种放大器,它的最大输出功率是300W(此时失真度小于等于7%),而额定输出功率是250W(此时失真度小于等于某标规定的3%)。

       假如我们做了一台放大器,在电路中没有加负反馈时它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W,如果测试它的失真指标,失真度小于等于3%时的输出功率只有60W。如果我们在电路中引入适量的负反馈,失真度小于等于3%时的输出功率可能达到80W,但是这台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没有变化,仍然是100W。

       当然,加入负反馈以后整机增益降低一些,输入信号需要增强一点,或者音量电位器调高一点。

      可见,放大器中加入适量的负反馈,可以提高放大器的“不失真功率”,(在输入信号达标的前提下)而不会提高或降低放大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
真實看看單管6LG的負反饋電路就可知。在“怎樣設計放大器”一書有講。以6L6的屏柵單管負反饋為例,那个負反饋電路等同並連了一个負載電路,為的是把電壓分流去柵极進行負反饋並降低屏負載,這种雙料工具就使輸出去喇叭的功率減少。這點對把輸出牛也加入的兩級反饋也是一樣的,只是比例可忽略。

不損失功率的多是指電流負反饋,但這在功率管甚少用,因這吧有效屏阻加大,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