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台“LYZ 6J1型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21-11-23):
如题:我也做了台LYZ 6J1型直放式收音机。

电路图取自 矿坛老师  aaa555000  的 : “LYZ 6J1型直放式收音机”。见本版块

性能很好,收音效果很好。与商品机没什么差别

下面直接上图:

1  电路图

2  主板电路

3  机内全景

4  外观图

网友A:
加上再生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还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再生灵敏度和选择性应该还能改善

谢谢老师欣赏!指导!

我改改看

网友:
单联哪里买的?

楼主:
我用的是290/250pf的,从旧机中拆的

网友B:
R10建议改4148,用R11调末级静态电路。否则电压一低末级无静态电路,交越失真大,你可以用旧电池试下。

网友C:
请问是否做过TA7642的直放鸡?和老爷子这个电路比起来,哪个性能更好一些?我今天试做了一下TA76742 和 LA1600 两种IC直放鸡,发现灵敏度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用2个4148作为功放偏置,先用指针表挑选正向压降小的4148,若静态电流偏小则减小R11,反之亦然,R11应在390~680之间,否则更换正向压降偏大或偏小的4148。硅管功放偏置电路中不能用电阻,串联或并联都不行,否则电源电压略低静态电流急剧减小乃至为零(反之亦然),交越失真明显。
6V机的R11普遍用390~680欧(楼主电路是910欧),我的70年代自装机最近用8050/8550代换原3AX31/3BX31,R11为680,通过选择4148获得合理偏置,静态电流约5ma,输出功率轻松超过250mw。
R11作为推动级的集电极电阻,390~1K都可以,无非影响推动功率,对失真基本无影响。8050/8550的β值普遍很高,推动功率富裕量很大。将扬声器端至前置低放发射极的2.7K/10欧环反馈改为1K/10欧,大功率失真明显减小,音质远超原3AX31/3BX31组合。
熊猫B623也是通过调整推动级集电极电阻获得功放偏置的,该机是目前见到的性能最好的全硅管机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AX31和3BX31和8050与8550比。
前者耗散功率才125mW。
用3AX81和3BX81勉强能比。

不要相信8050/8550的高参数,至少我目前用过的是这样。625mw的耗散功率和0.5A的最大集电极电流都成问题。
我用SS8050/SS8550(据说双S是大电流型)代换3AX31/3BX31,重新调整偏置电路,集电极电流超过80ma开始有微温,超过100ma(相当于峰值电流310ma)发烫,相继烧毁了2个8550(奇怪的是8050未烧毁过,中点电压正确),最后通过增大环反馈压缩输出功率解决(也可以添加发射极电阻来解决)。
替换8050/8550的原电路是迎春751型硅管/锗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建议改4148,用R11调末级静态电路。否则电压一低末级无静态电路,交越失真大,你可以用旧电池试下。

谢谢老师欣赏!

慢慢改改,再试机,再体验前辈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否做过TA7642的直放鸡?和老爷子这个电路比起来,哪个性能更好一些?我今天试做了一下TA76742 和 LA1 ...

谢谢欣赏!

7642也不错的,

在空广的地方,音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相信8050/8550的高参数,至少我目前用过的是这样。625mw的耗散功率和0.5A的最大集电极电流都成问题 ...

现在的8050/8550我砸开过几个管芯和9014差不多,选择126封装的因该好一些,不过126封装也有小管芯的购买要注意。

网友:
R10改用4148,成两只二极管钳位,调试确实简便,但,改与不改动态有否不同,望具有仪器仪表的坛友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提议!
但不必用动用仪表测试,纸上推演即可。
本版埋论专家颇多,老爷子我虽然是什么都是不 ...

老师好!学习了!

您设计的这款中波直放式收音机,总体效果优于7642及部分外差机。

昨晚到室外试了下,收音很好,无任何杂音,灵敏度也很好,基本无两广播电台同时都收音量

很大的情况。

以前总是在学习装装锗四管直放机,

总想找找全硅管无输入输出变压器的,但自己不会设计,所以必须学习别人的。

您这款正好满足心愿。零件很少,效果很好。

所以再次为您点赞!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提议!
但不必用动用仪表测试,纸上推演即可。
本版埋论专家颇多,老爷子我虽然是什么都是不 ...

写得好!
我装OTL电路,互补偏置能用电阻就不用二极管,听感动态要大些,也许是自我感觉吧,无论理论还是设备少得可怜,我无法解释,面对大师动不动以数据说话,我这无名之辈只得小心发话。
谢谢老爷子的解读,祝您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得好!
我装OTL电路,互补偏置能用电阻就不用二极管,听感动态要大些,也许是自我感觉吧,无论理论还 ...

乐于去思考和了解就非常棒!

古语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每个高手都是从初学者一步步走来的,我也常常会有不成熟的问题和疑惑。大胆提出来讨论吧,能够在业余电子制作中收获乐趣,就是非常棒的。

网友:
我也怀疑自激,但中小音量时的音质极好,切断电位器端的音频输入后噪音极低,监视集电极电流也不超过100ma,所以怀疑8050/8550不良,有点费解。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放的最大输出计算:9015集电极最高电位6-0.3=5.7,8050发射极最高电位5.7-0.7=5.0,最大输出5.0-3.0=2.0 ...

互补推挽功放都不是共集组态,而是共发组态,原理分析见《晶体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P102页。
目前的电路有2种,一种是推动管集电极电阻至电源端串接个电阻,接点与功放管中点接个大容量电解电容,构成所谓的自举电路,将共集电路转化为共射电路。第二种是将扬声器代替上述自举电阻,输出大电解代替自举电容,扬声器根据推动管极性确定接电源正端或负端,该形式的缺点是扬声器流过推动管集电极电流。
互补推挽功放影响输出功率的主要是电源电压、扬声器阻抗、功放管Vces,复合互补功放还有其它一些压降。
对知识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不可以信口开河、自以为是,误导初学者,你的理论错误也太多了。 屏幕截图(5).png

网友:
互补功放最大不失真(不削峰)功率的2种计算方法。
1,通用功放功率计算:
有效电压的平方除以2倍负载阻抗。若电源电压为6V,扬声器阻抗8欧,功放管Vces=0.5V,则互补功放有效电压为2.5V,2.5平方/2x8=391mw。
2,单级互补功放功率计算(条件同上):
0.69x电源电压平方/扬声器阻抗x8=388mw。
注意这都是功放管Vces在0.5v时的不失真功率,不是最大功率,最大功率一般已经削峰。

网友:
做的不错 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别臆断了,您的推导有问题。关于0TL的输出功率的计算公式:Ec x Ec / 8RL   您读书时见过没?
别辩解了 ...

我之前打过这位老爷子的这款功放,在目测正玄波不变形的情况下,大约输出为435mw,在稍有变形的情况下,输出大约为560MW,(测量工具为DA-16音频毫伏表,8 OHM无感电阻,100M示波器,RS进口信号源,标准试验电源6v)示波器,二手失真仪,室内2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打过这位老爷子的这款功放,在目测正玄波不变形的情况下,大约输出为435mw,在稍有变形的情况下, ...

和计算值基本吻合。这个准确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
互补推挽OTL电路的推动管集电极是加了自举的,该收音机电路中,喇叭兼做自举电阻,输出电容兼做自举电容。

自举电路的作用,一般解释有二:

1、相当于提升推挽管输入阻抗,也就相当于提升了推动管的负载阻抗,减轻推动管集电极电阻(也就是推挽管输入端偏流电阻)对推动功率的消耗,使得推动功率能充分用来推动推挽管,这是从交流信号角度(频域)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将自举理解为在深度负反馈(射极跟随器)基础上引入的一种正反馈,实际在射极跟随器、场效应管源极跟随器以及运放电压跟随器的设计中,都经常应用自举进一步提升输入阻抗,减轻输入端偏流电阻、偏置电阻等的影响。

2、提升动态范围,由于自举电容上有几乎固定的直流电压,那么当推挽管基极电压升降时,自举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就会通过自举电阻叠加在推挽管基极上,使得基极电压的升降幅度更大。例如在图中的电路中,当中点电压下降时,由于自举电容上有几乎固定的一半电源电压,导致喇叭上端,也就是R11右端实际变成了负压,这个负压使得R11左端电压进一步下降,推挽管的基极电压下降幅度就更大,克服了因为推挽管射极跟随器输出,导致输出电压难于满摆幅的缺点,因此带有自举的互补推挽OTL电路,输出电压摆幅(峰峰值)不是VCC-VBE*2,而是能近似达到VCC-VCES*2(此处有一定争议,也有看法认为自举主要只增大推挽管中一只管子的动态范围,相当于图中的下管8550,因此输出电压摆幅是VCC-VBE-VCES),VCES是晶体管C—E间压降的理论最小值,VCES要比VBE小得多,在电源电压较低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增加OTL电路的输出功率,这是从电压瞬时值变化(时域)角度的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常常粗略解释为“推挽管变成了共发射极工作状态”,例如《晶体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一书中的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只是一种从等效角度的解释,输入和负载的交流公共点仍然是推挽管的集电极,但自举确实起到了相当于共发射极电路的作用,提升了输出电压的摆幅使之能够达到VCC-VCES*2,这正相当于共发射极电路输出的摆幅,而不是共集电极电路输出的摆幅VCC-VBE*2。

因此,该电路的最大输出功率是峰峰值VCC-VCES*2对应的峰值VCC/2-VCES,再换算成有效值(VCC/2-VCES)/sqrt(2),在负载RL上的功率,即((VCC/2-VCES)^2)/(2*RL),一般S8050和S8550在大电流输出下的VCES为0.5V左右,喇叭相当于8欧姆电阻的话,那么6V电压下最大输出功率大约为((6/2-0.5)^2)/(2*8)=0.390625,即约390mW,如果选用功率大一些的SS8050/SS8550,或者C8050/C8550,VCES在大电流下可能可以更低一点,设为0.3V左右,那么6V电压下的最大输出功率可以做到455mW左右,这已经是理论计算的极限功率了,因为输出电压摆幅(峰峰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0—VCC之间的。

如果输出电压的摆幅按照VCC-VBE-VCES计算,VBE取0.7V,VCES取0.5V,6V电压下的极限功率大约是360mW。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互补推挽OTL功放是共发射极组态这不假,但改变不了8050基极超不过电源电压的事实,而且由于8050基极电流 ...

经典文献不太可能出错,你的分析似是而非,还是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老毛病。
如你分析,推动管集电极9015近饱和电压为5.7v,此时8050基射电压将达到2.7v,8050输出饱和,电源电压瞬时与中点连通,由于Vces(0.5v)的存在,中点电位瞬时达到5.5v即输出峰值2.5v,实际9015集电极电压远低于5.7v就能输出2.5v峰值,你的饱和分析完全是多此一举,影响输出功率的还是饱和压降。
峰值2.5x0.707=1.7675,1.7675的平方/8=390.5mw,另半周情况完全相同。与我30楼提供的公式完全一致。
苹果掉在牛顿头上,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就发现不了,所以要相信经典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