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惑,请求解答

楼主(2021-11-24):
如下图,初级侧有两组绕线是并联的?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和作用?

楼主:

如下图,初级侧有两组绕线是并联的?请问这样有什么好处和作用?

网友:
请勿重复发贴。

楼主:
喔喔,刚才网卡了

网友A:
为了削弱集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削弱集肤效应!、

喔喔,这个频率是50KHz,输出电流是300mA,也是为了消除趋肤效应么?可不可以加粗铜线呢?

网友B:
可能是工艺上的考虑吧,细线好繞制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就是说,这个左边的两组匝数不会叠加是吧,只是会增加电流或者消除趋肤效应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工艺上的考虑吧,细线好繞制

谢谢谢谢,以前没了解过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消除趋肤效应,粗铜线贴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趋肤效应,粗铜线贴合不好。

感谢感谢,消除了内心疑惑,谢谢

网友:
110V的变压器这种做法很常见,方便转成220V变压器。但是220V变压器这么做,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