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立创EDA如何让直插焊盘不铜皮过孔?

楼主(2021-11-24):
    最近学习立创EDA画PCB,做的PCB上面的零件会经常拆换,默认情况下直插焊盘直接给进行过孔处理了,虽然这样焊接更牢靠,但是对拆卸就不友好了,基本上靠10元塑料吸锡桶拆零件的俺来说,非常苦恼。

请教如何做出类似单面PCB那样,底层焊盘只打安装孔,但是不进行铜皮过孔?

   对于pcb来说,俺小白一个,不知道问题描述清楚了没,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直径小于等于焊盘孔,这不就是一个单纯的钻孔吗?

看错了,你需要的还是保留焊盘,然后过孔无铜?

为何不把过孔弄大点, 拆焊也容易些,如果过孔无铜, 反复拆焊, 焊盘容易翘起, 过孔有铜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老是拆东补西,双面过孔太难拆,特别容易把中周弄坏,所以一直坚持不做双面板。右边焊盘选项有个“双面焊 ...

只要把中周的孔定义得大一些,双面板拆起来也不难。
双面板不容易虚焊,拆元件不容易拆坏焊盘。

网友C:
没这种东西的= =# 经常拆换的的话,建议设计成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种东西的= =# 经常拆换的的话,建议设计成插座

不是所有元件都容易找到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是拆东补西,双面过孔太难拆,特别容易把中周弄坏,所以一直坚持不做双面板。右边焊盘选项有个“双面焊 ...

是的,我也感觉diy玩,这个双面过孔焊盘一点不友好。做商品另说。

今晚回家试试看,能否双面板做出单面板焊盘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是拆东补西,双面过孔太难拆,特别容易把中周弄坏,所以一直坚持不做双面板。右边焊盘选项有个“双面焊 ...

找了半天,立创EDA的焊盘属性里有个金属化选项,默认是,改成否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试验了一下画了个简单PCB,但是立创的3D演示界面看不出区别,只能抽空作片PCB试验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是拆东补西,双面过孔太难拆,特别容易把中周弄坏,所以一直坚持不做双面板。右边焊盘选项有个“双面焊 ...

焊盘不作钻孔处理,机械层上用0.0的细线画圆环开孔就可以

网友:
你的表述不准确但能明白,你的意思是希望通孔焊盘没有镀铜 基本上 EAD 软件焊盘选项都有这个,你说的 EAD 软件没用过但也应该类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立创EDA的焊盘属性里有个金属化选项,默认是,改成否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刚才试验了一 ...

一般 EAD 软件写作 Plated,应该就是了

网友E:
立创EDA不清楚有没有,在AD里面焊盘过孔不勾选plated,那么过孔就不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 EAD 软件写作 Plated,应该就是了

多谢,应该就是这个选项了,抽空免费打板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立创EDA不清楚有没有,在AD里面焊盘过孔不勾选plated,那么过孔就不镀铜,

AD我没发现你这个选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中周的孔定义得大一些,双面板拆起来也不难。
双面板不容易虚焊,拆元件不容易拆坏焊盘。

是的,改大孔径也是个办法,但是不少零件引脚多且密集,不易改大孔径。

其实拆坏焊盘要么是PCB质量差,要么是拆卸时候温度不够暴力拆卸造成的。之前14元包邮买的6管收音机套件,拆卸了多次焊盘都没坏。

网友F:
焊盘直径小于或等于焊盘孔,立创也会视为过孔无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盘直径小于或等于焊盘孔,立创也会视为过孔无铜

焊盘直径小于等于焊盘孔,这不就是一个单纯的钻孔吗?